[家电] 简拆99年上海三菱电机空调器(MITSUBISHI KFR-34G)

楼主(2020-06-22):
丈母娘家蹭饭得知房间空调罢工了、吃完饭赶紧拆开看看!

铭牌!1999 03
啥!?有20年了、三菱电机、大牌子好像口碑是不错!
用了20年没修过、据说好像当年花了万把块。。。

内机拆开、有点脏的、清洗那是必须的
故障:外机压缩机不工作、测了下内机电压都有

压缩机不工作、拆外机、测启动电容:果然失效了

崭新的压缩机!

隔天维修店买了个同参数的、换上、故障修复!

制冷不是很给了、毕竟用了20年!后续网购工具自己加制冷剂试试!

再拍个老物件落地扇、实打实的铁疙瘩、没坏这个就不拆了。。

网友:
大多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
老空调做工不错,工作环境及使用状况也不错,R22的添加很方便,是上海女婿?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丈母娘家有一个这样牌子的空调,97年买的,上次坏了也是电容问题,风扇的牌子让我下面一紧

网友A:
老空调,用料实足,铜管厚,补充制冷剂后,效果不差的。  菊花电扇,风凉世界。。。。。无锡电扇厂出的,现在这厂已经 OVER

网友:
单排冷凝器不怎么样

网友:
原装电容是新荣(大品牌)。淘宝上有家店卖11包邮。

网友:
意料之中
发财电容

网友B:
如果是楼外的,要高空作业,起码250。最多包加 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楼外的,要高空作业,起码250。最多包加 雪种

这个外机就在阳台上、拆装方便。所以尝试自己动手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空调,用料实足,铜管厚,补充制冷剂后,效果不差的。  菊花电扇,风凉世界。。。。。无锡电扇厂出的,现 ...

我父亲家里科龙空调十几年没出任何问题,九几年蝙蝠排风扇双滚珠轴承铜线异步电机不错。零几年初代中联微风夹扇性价比不错,永磁极爪同步电机中间微型双滚珠轴承,内径2点5毫米非标准件,后来启动装置加一颗大滚珠轴承,电机轴变成含油轴承希望你一年一换,还好我会改精工滚珠轴承,把电机轴用细的吸管扩径到3毫米可用标准件。袖珍型中联交交变频器选购配件可以给微风扇调速,可惜的是我要买的时候早停产,全是建材感应电机晶闸管吊扇调速器,不具备任何变频能力无法用微风扇。

网友:
丈母娘家还有一台美的空调

网友:
能效比连3都没有,做工就算再好也应该淘汰了,浪费电啊。

网友:
你以为去丈母娘家蹭饭有那么好啊,不脱你一层皮休想跑

网友:
不是三菱的,三菱重工的碰都别碰!

网友:
又来瞎bb日系空调怎么怎么样了,看到都烦,我家长虹都十一年了,一级能效,也没拆没修,制冷还极好,本来电器就不容易坏

网友C:
44kg重的外机,比现在的外机重10g,是不是钢板比较厚。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kg重的外机,比现在的外机重10g,是不是钢板比较厚。

铜管和散热片比较厚

网友:
不错,能用20年,很不错的质量了。

网友:
99年能用到现在不错了,另外不用尝试加制冷剂了,如果制冷不行证明有漏点,你加一吨的制冷剂也早晚都会漏光。只能换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