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博士BOSE QC-1 降噪盒

楼主(2020-06-22):
起因是办公位调整,结果整到销售附近,销售的工作就是天天打电话,面对两排打电话的人,那种心情你懂的。
然后就开始折腾降噪耳机了,国产到进口的都折腾了一圈,整机到零件都研究了一遍,有空慢慢发上来;

说到降噪,就绕不开大名鼎鼎的BOSE降噪系列,今天奉上的是降噪系列的开山第一作 BOSE QC-1

降噪的原理基本是靠降噪盒子实现的,只要你有个好的降噪盒子,配上个降噪耳塞,就能用很低的成本达到降噪的目的;

因为价格实在低,所以我去某鱼搞了一个QC-1的降噪盒子

【网络上找来的全家福】

降噪的核心就是这个盒子……

【某鱼买来的降噪盒】

实际到手后,比照片上看起来的要新一些

盒子很好拆,一共三颗螺丝,后盖两颗,电池仓里面一颗;

【拆解图片】

拆开后,发现里面垫着一张白色的纸片

取下纸片,没发现什么高科技的芯片,毕竟是好多年前的老货了

拆下电路板,A壳背后有铜片屏蔽,上面沾满了指纹……

给电路板正面一个特写,降噪分高/低/关闭,看开关是左右声道独立控制的

【电路板接线定义】

拆线之前拍一张存档

3根左右声道输入

这三根是音频输入 :红(R)、绿(L)、金(G)

9根是耳机输出的线,左右喇叭+左右降噪麦

拆除掉L声道后,剩下的R声道的接线

【测试的效果】

1、通电测试
插电池后拨到高降噪、低降噪下灯会亮,关闭后灯熄灭,

2、声音测试
高降噪、低降噪有声音,关闭降噪就没有声音了(就是说没电了,不但不能降噪,正常听歌也不行了)

3、降噪测试
有降噪效果,但是对风声、人声不会过滤;

4、音质
感觉有下降,但具体没认真测

【接线电路图】
有空再补

【吐槽】
老站账户找回密码的忘记了,还得花10元买个邀请码,坑爹的

补充内容 (2020-6-27 22:57):
9楼补充上接线图……

网友A:
这个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没办法了

这个不难,就看给不给改,哈哈;

网友:
看介绍,Bose QC系列的高消噪模式没有具体量化说明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拆到哪里去了,当时确实是高端耳机。记得我拿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找同学买的。 这个耳机音质不比现在的QC35二代差,感觉还要好一些。我那个有一个左喇叭坏了。在网上一直没有找到原装了,后来也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了

网友:
我的密码也丢了,也进不去老站。我以前的好友也不见了。也不知道论坛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拆到哪里去了,当时确实是高端耳机。记得我拿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找同学买的。 这个耳机 ...

可能比现在的还好,还是相信Bose早期的品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比现在的还好,还是相信Bose早期的品质的

这个 耳机有个反馈电路,耳罩如果太贴耳朵或外面的拾音MIC用力按压会产生刺耳萧叫声。现在的QC35二代我试过已经没有了。

楼主:
补充一下接线图

网友:
也去撸了一个,之前在老王家撸了个耳机内置麦克风,一只想找个适合的降噪板试试,本来想用他家的as3435,但该耳机太麻烦一直没动手,看到LZ的帖子外置的刚好,又是老BOSE的价格也不贵!就搞了试试,LZ发的接线图正确吧!可不可以把所有的负全接一起?耳机只有分二个地,一个声音一个麦克风!

网友C:
LZ 这方面是老司机,诚心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在房间里接一套降噪音响,整个房间都可以降噪的?或者范围缩小至床头位置。

楼里隔音不太好,加上老妈有点神经衰弱,一点声音就整夜不能睡,装了双层玻璃,楼下地面的声音是小了,但通过楼体传过来的噪音无用。
之前买过一套QC15耳机,但睡觉戴不舒服。心疼老妈,还请LZ 知道的话告知一二。

网友D:
换好了!一段二段音量差很多,二段超大声,高频衰减很多,只能说搞个念想!

网友:
这个不难,就看给不给改,哈哈:Strive:

楼主(2020-07-29):
引用 网友C:
LZ 这方面是老司机,诚心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在房间里接一套降噪音响,整个房间都可以降噪的?或者范围缩 ...

我现在用的主力耳机是qc20,但是戴久了耳压有点难受;你说的房间降噪问题我也考虑过,网络上的资料BOSE有出过轿车的降噪方案,对比完发现原理跟降噪耳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好了!一段二段音量差很多,二段超大声,高频衰减很多,只能说搞个念想!

最近论坛上的少,今天才看到;
的确衰减很大,所以这个盒子我就丢一边了……

网友E:
问一下 楼主这个( M+  M-  )接什么东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 楼主这个( M+  M-  )接什么东西的。

替LZ回答,M+,M-接左右耳的降噪麦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替LZ回答,M+,M-接左右耳的降噪麦克风!

意思是还有接到另一块带麦克风的板子是哦。  没有降噪麦克风 能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