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缺ce 这是主控坏还是颗粒坏?

楼主(2020-06-22):
再来一个

是电阻掉  真难焊呀  焊补上去  太小了!!!呜呜~~~

网友:
如果是DIY,注意跳线、
如果是坏的,建议拆颗粒看一下CE,搬2256K

网友:
这种应该是ce跳线或狗问题了,你怎么一直怼这板子啊!就几种颗粒太不爽了唯一好处就是自动处理坏块彻底

网友(2020-10-22):
:lol:pass但是没容量该怎么办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