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01底层数据读取错误率影响大吗

楼主(2020-06-22):
收了块1T的西数硬盘,mmhd检测没有坏道,hd tune慢扫全绿,基准图也很平滑,就是健康图01项变红了,装系统也不卡,不知道这个警告影响大不大?(当前200 最差1
阀值51  数据0 )

网友:
用来当备份盘,或者做RAID5阵列之类的,这样就算坏了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1万小时了,盘里不要存重要文件

楼主:
百度了一下说是磁头脏污或盘片硬件故障,可用MMHD和HD TUNE  diskgenius扫了几遍都没有异常

网友A:
01项的数值是因为供电电源不稳定导致01项出问题的,如果后面你用的电源稳定的话基本可以不用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项的数值是因为供电电源不稳定导致01项出问题的,如果后面你用的电源稳定的话基本可以不用怕出问题 ...

要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没事的 ,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