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艹这是什么情况插上U盘无线鼠标就不能用了呢

楼主(2020-06-22):
无赖买的的U盘SM3281BB:128G  金属旋转外壳 单价  73元     (传说中的速度好)

今天到了,usb3.0的hub放桌面上的,插上U盘鼠标就不能用了。。。。接收器也是和U盘插一个hub上的,以前插过的威刚3.0的也没有问题的,
难道这个是没有焊好???哪儿有问题???但是U盘也能用啊 ,插屁股后测速还行的啊
然后把U盘插前面板上能用,但是……………………拔掉U盘后屏幕狂闪。,重启后还在闪 只是没有你们厉害了
什么情况 ???????

速度这样 读很快 写就差很多了……………………

网友A:
USB3.0干扰到你鼠标接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干扰到你鼠标接收器了。

鼠标完全不动了,以前威刚那个也是3.0的使用完全正常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干扰到你鼠标接收器了。

为什么没有干扰到蓝牙???蓝牙听音乐也丝毫没有影响啊

网友B:
USB3.0还会干扰路由器的5G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还会干扰路由器的5G信号

不应该啊 接收器上写的是500Hz  鼠标是罗技G602

网友:
供电不足吧

楼主:
应该不至于 就一个U盘又没有其他的东西插着

网友:
同款U盘,我在win10 (2004版)拷文件会吊盘(重新拔插恢复),重新量产无效,但是我其他U盘没事,另外,这个盘在win7 下却可以全盘跑。所以,不排除这个板子兼容性和供电问题。

网友:
按7 楼说的,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C:
大牌的设备一般兼容性没啥问题,小众产品不好说,换个其他品牌型号试下,没问题的话就是兼容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牌的设备一般兼容性没啥问题,小众产品不好说,换个其他品牌型号试下,没问题的话就是兼容性问题了, ...

难道hub还和U盘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3.0还会干扰路由器的5G信号

U盘干扰2.4g,不会干扰5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hub还和U盘不兼容??

HUb换个HUB或者换个优盘试试吧,HUB的话4口80块钱以上的,优盘别用低于150块钱的,或者大牌的,别用小众产品,有时候兼容性问题很恼火。

网友:
USB3.0的设备还是尽可能直接接主机,不同的设备供电需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