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热风枪 858D

楼主(2020-06-22):
咸鱼收了个858D 机器显示 S—E 手柄发热芯坏了 拿回来后换了个新的发热芯  显示正常  调温什么的也正常 但是就是温度达不到调到最高也化不了锡  只能吹卷塑料纸  校准的扭也调到了最高  哪位大神帮看看什么问题 去修家电那 人家说修不了 让我自己回去修 难过...

网友:
把原来的温度传感器换到新的发热芯里试试

网友:
发热芯传感器有极性的先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拿着维修工具去修家电的那里修楼主心真大。。。查查资料,慢慢修吧。一般来说,这种只要温度校正就好了。

网友:
估计发热芯里面温度传感器参数不同,我的便携热风焊台也是换发热芯后,最大只能到260摄氏度,不过也安全不容易烤裂CREE陶瓷衬底灯珠。

网友:
咸鱼多少收的

修家电的肯定不给你修啊,修好多个竞争对手

网友:
1,发热芯不匹配,
2,温度传感器不匹配,串或并一个差不多的电阻试试变化。

网友(2023-02-03):
两个发热芯电压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