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7求助,Test Fail903,Set Hynix cmd Fail

楼主(2020-06-22):
一块山寨硬盘丢了固件然后就拆颗粒做U盘了。颗粒是海力士H27QFG8PEM    ID是AD3A18A36125  单颗64G     几乎把网上能下载的都试了。都不能量产。求开过这颗粒的大佬赐一个量产工具。焊接绝对没问题。对自己焊接绝对有信心。跳线不知道对不对,因为917第一次玩。还有,917板手里有现成的好几片。所以就用了917

网友A:
应该发几张量产软件的图,ce识别情况,量产报啥错误?

网友B:
同id用917开过,速度不行,你找这个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65-1_ST

网友C:
你为什么想不开要买917?917的工具每个版本支持的颗粒都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开始没截图,今天截图了。希望各位老哥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发几张量产软件的图,ce识别情况,量产报啥错误?

已经上传了截图。希望老哥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想不开要买917?917的工具每个版本支持的颗粒都可能不一样

917不是买的,人家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了截图。希望老哥指点一下

强擦一遍试试,另外闪存型号最好不用自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擦一遍试试,另外闪存型号最好不用自订。

F6   F9的擦除都试过,另外自动识别闪存依然开卡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坏块是130    按理坏块不多啊

网友:
DISMEF
ENBFAS.....  这俩去掉。
IS917  坑的很,量产工具版本不一样,支持的片子也不一样。

网友D:
闪存芯片装回固态板子上开卡接着用,这样就不用折腾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存芯片装回固态板子上开卡接着用,这样就不用折腾做U盘了

88NV1120的开卡工具你有?

网友:
可能你没有设置跳线吧 我搞了片917 上 黑片也是各种报错  查看X宝说明后补上跳线电阻 可以进行下去
可以参考下面相似pcb的跳线说明  j9 j10 都短接试试 不行 分别断开一个试试

我IS917黑片量产这种结果是成功?
系统还是不认盘啊

网友E(2020-09-20):
引用 网友B:
同id用917开过,速度不行,你找这个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65-1_ST

用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65-1_ST这个版本,还是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65-1_ST这个版本,还是开不出来。

别玩917了,上3268吧,两颗这颗粒在3268上组128G  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玩917了,上3268吧,两颗这颗粒在3268上组128G  完全正常

3268我也试了,开不出来,可能是版本的原因。把你量产的版本给我发一份吧,谢谢!38145155@qq.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玩917了,上3268吧,两颗这颗粒在3268上组128G  完全正常

我用V2.5.59_v6_Q0630这个版本开出来就这样,然后再开就不认盘了,非要短接才能认到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V2.5.59_v6_Q0630这个版本开出来就这样,然后再开就不认盘了,非要短接才能认到主控。
...

要短S8吧,然后低格开。反正我随便找个都开出了

网友(2021-10-09):
917的话,勾选扫描,里面ecc设一下,我开mlc的话ecc选20,然后勾选“不扫描原厂坏块”,开一下试试
你那报错是原厂坏块标记丢失

网友:
楼主成功了吗,我和你一样的山寨固态,颗粒也一样,以前试过一次失败了,现在想再试试,用啥主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