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没有笔记本电脑19V电源给蓄电池充电的模块

楼主(2020-06-22):
我想要一个类似于XH-M603的充电模块,M603输入是220,我想问问有没有输入是19的,输出是12,带充满自停的一体化的,不想用LM2596之类降压模块加充满自停,这样就可以不用看着?

网友:
淘宝一个带恒流恒压可调带显示的模块十几元包邮吧,很方便,最大电流可以5A,或者自己加电压电流指示,
恒流恒压 大电流5A锂离子电池充电 LED驱动 降压电源模块
这种大概6元包邮,一直在用,很好用,不过大电流要加风扇就是。

网友:
找如韵电子 CN开头的充电芯片

网友:
那就买成品,也不太贵,几十

网友:
你这个模块就可以,输入是直流,不是交流输入

网友:
改个电阻变14.5-15v可以直接充了

网友:
太多了,可调流调压的降压模块,大多数模块充电停止于设定电流的1/10。

楼主:
笔记本电脑电源的识别握手电路是放在DC头上还是放在电源电路板里,如果直接接线,如果有识别电路的,是不是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