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电源插座怎样安装请给点建议

楼主(2020-06-22):
老小区,各种电线乱,物业整改,要求充电线一律放在楼宇外并套管。

淘宝买到这个盒子,买了才发现内部需要加工

1、要装的20A插座,就是普通墙插。墙插需要的内盒还在路上。这是一个问题:平时建房子,内盒固定在墙壁内掏出的洞里,如合放在光滑内壁的金属盒里?用胶固定还是什么办法?需要大家提个建议。

2、低档空气开关。这个怎么固定比较好?

是不是盒子里边需要加工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
参照电工用箱

网友:
盒子里装一个导轨  买一个导轨插座  就好了

网友A:
一根导轨,插座也换成导轨式的,就是和空开一样结构的也叫模数化插座,剩下的就是两颗螺丝的事情了

网友B:
没有 导轨式的插座, 也应该用明装插座,  你还不至选个暗装插座吧, 即然买了 暗装插座,  那再买个 暗装改明装的底盒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导轨,插座也换成导轨式的,就是和空开一样结构的也叫模数化插座,剩下的就是两颗螺丝的事情了 ...

买个导轨插座没问题,刚刚淘宝搜导轨,才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宽度是固定的还是不一样?
插座导轨式的似乎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导轨插座没问题,刚刚淘宝搜导轨,才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宽度是固定的还是不一样?
插座导轨式的似乎 ...

导轨长度可自由剪切,比箱宽稍窄1-2公分就可以了

网友C:
充电箱安装导轨和导轨空气开关、漏电开关、插座,走线要走三芯线必须要装地线,建议4平方以上铜芯线,方便以后扩散应用。导轨规格应该是统一的,我几年前实体店买的就一种规格,然后你还需要手磨机电钻等一些工具就可以开干了

网友:
墙插有暗装和明装的。你找明装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导轨式的插座, 也应该用明装插座,  你还不至选个暗装插座吧

这个才是要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箱安装导轨和导轨空气开关、漏电开关、插座,走线要走三芯线必须要装地线,建议4平方以上铜芯线,方便 ...

工具就不用了,我家楼下的邻居就是干水电暖之类的都有,在一天让给他帮忙,但总觉得邻居根据不同于朋友,反复去叨叨不好,所以想把料备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长度可自由剪切,比箱宽稍窄1-2公分就可以了

长度我知道,关注的是宽度是否都一样,没用过所以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导轨式的插座, 也应该用明装插座,  你还不至选个暗装插座吧, 即然买了 暗装插座,  那再买个 暗装 ...

不说还真没注意,平时用的软线,用的插座是不是就是明装插座?可是明装插座怎么固定?我手头的16A的、20A的明装插座其实多数是如图所示的。只是看别人用了一个大大的联通盒子(长宽各60cm以上),内部各种开关、插座,似乎就是暗装的这种。如图示就是我平时用的

是不是这就是明装的?淘宝搜越发搞不明白

网友D:
应购买AC30模数化插座3孔三插,可参考以下*宝示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4

本人不是店主,只不过该店有较全的安装实例可供参考.

网友:
应购买:AC30模数化插座

网友:
要安个带漏保空开 有导轨式插座还省空间  空间够大可以把充电器搁里面  另外还可以加个遥控  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说还真没注意,平时用的软线,用的插座是不是就是明装插座?可是明装插座怎么固定?我手头的16A的、20A ...

带固定底座的都属于明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购买AC30模数化插座3孔三插,可参考以下*宝示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7. ...

谢谢,有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方便,我从这家买了导轨、插座

网友:
2P空开应该用漏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