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在没辙了,液晶温度计时间单位显示混乱

楼主(2020-06-22):
几年前论坛网友推荐的一款液晶温度计,现在问题是摄氏和华氏温度跳来跳去,断电、恢复出厂、拆机用酒精将按键触点清理,全都无效。请大家给一个维修意见,谢谢

网友A:
先说一下你这个温度计温度单位切换归那个钮管

网友B:
把设置按过一圈试试,从摄氏度按到摄氏度

网友:
若是一秒一换,也不错,智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你这个温度计温度单位切换归那个钮管

这个早试过了,没用,现在故障是华氏和摄氏温度跳来跳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设置按过一圈试试,从摄氏度按到摄氏度

试过了,没用,华氏和摄氏温度跳来跳去

网友:
薛定谔的温度计。

现在优惠购有新的。没有必要花时间研究。

网友:
这种温度计的湿度就是个笑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早试过了,没用,现在故障是华氏和摄氏温度跳来跳去。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你拍的图什么也看不清,所以我问你是哪个钮是这个功能,是组合键还是短按长按某键,然后判断故障原因和采取的措施,不是让你去按那个钮切换一下,我没低估你的智商,你也别低估我的

网友:
如果不是干扰的话,就是芯片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你拍的图什么也看不清,所以我问你是哪个钮是这个功能,是组合键还是短按长按某键,然 ...

这么犀利语言,不做外交部发言人,可惜了。

网友:
这个温度切换是在背面支架下面的按钮,确定没问题?

网友C:
偶然交易区8.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然交易区8.9包邮

偶然交易区在哪里

网友:
精度太差 温度 湿度 时间 没一个准的

网友:
同款温度计同款故障,通病,没法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然交易区在哪里

就是你要找他的时候他满页都是电源,你不找他了,就会发现这段时间怎么都是这种小闹钟

网友:
类似的在乐华梅兰49元买过一个,半年后时间笔画故障变乱,温湿度没事。

网友(2020-08-03):
太低价都会精度不行了

网友:
几元钱东西不值得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