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别人家冰箱坏了,传染到我家老机了

楼主(2020-06-22):
标题当然是瞎扯的,当真就输了。
老机小修过2回,这回怀疑温控或定时器了。水平有限,还在观察。
好几天前就觉得不对劲。牛奶拿出来一倒就有,稀,易流动,以前是拍几下才流出的。开门,档位在6。唉,拨回3。用了2天,觉得不会停机,又结了。还得拆。……。先多谢提建议。

网友A:
这老机器压缩机制冷能力不错。看看风机坏了没?看看温控器坏了没?

网友:
大佬!您这淘股老了吧

网友:
这玩意应该在博物馆了。。。感觉容易有着火和食品安全问题、

现在这个、冰箱虽然没铜管,不过三五年还是可以用的住的。。。

网友B:
这也甩锅?
这冰箱太老了,少说二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老机器压缩机制冷能力不错。看看风机坏了没?看看温控器坏了没?

上电,风扇一直转。昨晚,今早摸箱体两侧,热,证明一直制冷,不会自停。温控咋判断好坏?直接换新?可能不好找。35年机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甩锅?
这冰箱太老了,少说二十年!

老妈说1985年去珠海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妈说1985年去珠海买的

妥妥的80年代万元户啊!楼主妥妥的富二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风扇一直转。昨晚,今早摸箱体两侧,热,证明一直制冷,不会自停。温控咋判断好坏?直接换新?可能 ...

这种老机器的控制电路都很简单,对比型号找到电路图,去TB买一个外形合适的通用温控器,接入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机器的控制电路都很简单,对比型号找到电路图,去TB买一个外形合适的通用温控器,接入电路即可。 ...

哦噢。门封也裂了,合上后没见。

网友:
可能化霜电路出问题啦蒸发器结霜过厚影响传热效率或者压机效率下降门封漏气

网友:
结霜!说明冷媒是正常的,控制电路有问题,简单的故障……

网友:
化霜定时器看是否正常,还有化霜加热器(时间久了会断路)HEAT

网友C:
老冰箱还是换了吧,费电还有电路老化也不安全。
我家原来的老东芝冰箱,早就放到租房那,后来也没人用。
前两天刚把用了17年的海尔冰箱换了,其实海尔冰箱用起来没啥大问题,就是冰箱门吸得不紧容易关不严,还有冷藏室有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冰箱还是换了吧,费电还有电路老化也不安全。
我家原来的老东芝冰箱,早就放到租房那,后来也没人用。
前 ...

有水,是背上有个下水孔是不是堵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水,是背上有个下水孔是不是堵住了

是有一个下水孔,可能是堵住了。
我百度看海尔冰箱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