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20-06-22):
这是一个12V的充电器上的元件,上面的型号是WL30   250,串联在输出负极与地之间,测量阻值是5欧,给电瓶充电时一直亮绿灯,短接它后红灯就亮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字回复保险,30V不知道是250MA还是2.5A

网友:
像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回复保险,30V不知道是250MA还是2.5A

在淘宝上找到了这个资抖:
自恢复保险丝 WL30-900 30V 9A 9000mA PPTC 过流过热保护
看来是30V/2.5A的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是自恢复保险丝,只是阻值有5欧,可能是出问题了,我觉得阻值应该接近为0欧才正常。

网友:
PTC 用作自恢复保险

网友B:
自恢复保险,还挺贵的呢我买过一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自恢复保险丝,只是阻值有5欧,可能是出问题了,我觉得阻值应该接近为0欧才正常。 ...

0欧就不会发热了,起不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还挺贵的呢我买过一批

这大概是个电动喷雾器的充电器,见过不少电动车充电器,都没有用这种自恢复保险,看来这个厂家还有点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0欧就不会发热了,起不了保护

不是说0欧,是接近0欧,比如0.0几欧,测量它的阻值有5欧,充电时电流比较小,红色指示灯不亮,短接它后亮了,应该是出问题了,阻值这么大,白白的消耗一部分功率。

楼主:
找了个0.51欧的电阻换上去,充电时,红色指示灯亮了,电流大约有1A,一会儿电阻就有点发烫,看来的确实是这个自恢复保险丝有问题,过热后导致阻值变大,无法恢复正常,进而引起充电电流过小,很长时间也无法将电瓶充满,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被主人当废品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