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AX3pro散热改造

楼主(2020-06-22):
首先AX3pro不错,实测超过k2p,于是k2p就下岗了。然后app也比较好用,可以测内网和外网的速度,网页也行,该有的都有,不像小米,连运行时间都没有。

AX3pro,不是热,是烫!
背面滚烫,桌子都热的,手放散热片上3秒就嫌烫,本能的拿开!估计得有70度+ 华为自己论坛有人测温,就是74.3度,这还只是背面塑料,内部的散热片可能80都有了!如图:

所以这个肯定有问题,就算现在没问题,以后也得有问题。。

首先中间打孔,可能热气两边出,电动螺丝刀+大力,再旋转磨平。

效果:

散热片离底座很近,这也是底座也很烫的原因,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换成金属底座,中间垫导热材料,主动散热不至于。

LED灯有点嫌亮,加片纸:

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底座脚垫太低(难道就是为了贴着桌子靠桌子热传递?我觉得比不上空气流动),贴个鞋子(来自锐捷设备):

大工告成,但没有红外测温枪(而且要能量到80+的)管理里也看不到温度,所以不知道实际降温怎么样,但心里上感觉好些了~

网友:
加风扇比较好

网友:
本来就有散热孔  这样开洞真没用。加风扇吧,高温真的寿命短

网友:
你要是说好过K2,待会肯定有贩子来喷你了

网友:
那几个孔杯水车薪

网友A:
钻洞就没保修了,不如裸奔

网友:
AX怎么样都比K2P和K3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洞就没保修了,不如裸奔

要什么保修啊

网友B:
这么大的散热片还这么烫,加个风扇吧

网友C:
加风扇就是 我用的12v风扇自己做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风扇就是 我用的12v风扇自己做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是准备加个超薄的涡轮抽风,不打洞风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散热片还这么烫,加个风扇吧

因为里面是个密闭空间,所有东西都贴在一起了,散热片貌似就是贴着底座的。

网友D:
网件6300 长期85度左右,用了几年从未死机过

网友E:
既然已经打洞了,那就不差散热风扇了吧

网友:
K3日常80+,只要不掉线,这点高温没问题的

网友:
竖着架墙上上下散热孔正好形成风道  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从底部上去,底部 贴墙正好也能给路由散热 ,菊花既然这么设计的肯定能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件6300 长期85度左右,用了几年从未死机过

电磁炉遇上了大火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打洞了,那就不差散热风扇了吧

我看中了超薄的涡轮,正好垫下面,但是穷。。。。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当然改了更好,搞个3CM的风扇应该足以~

楼主:
水冷散热,不行,一会就干了,还危险。

空间很小,形成不了对流,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