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N4050电池触点进水开机挂了,有修的价值不?

楼主(2020-06-22):
晚上回来时拿手提袋装的(就合上盖子没关机),下雨D壳有水擦了下,没开电池仓看,打开发现关机了,然后手贱按了开机键,结果是屏亮2秒左右关机再也打不开了,插电都不亮灯,估计是供电部分烧了
I5 480还是560+2G+500G+GT520M好像,具体不记得了,这种情况有修的必要不?

网友:
修修补补还能用几年

网友:
这个可以去修一下,一般问题不大的

网友A:
我一个更老的联想机,也是水倒在开关按键上瞬间关机了,后来淘了块二手主板装上,还是不行,在拆的过程中发现开关跟主板连接的排线好像折的有点厉害了,一查断了,剪掉一截装上正常了,二手主板赔了个运费退了。
楼主这个修修还是能用的。就看代价有多大了。150左右还是有必要修一修的。

网友:
找家能看到维修场景的,看看要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更老的联想机,也是水倒在开关按键上瞬间关机了,后来淘了块二手主板装上,还是不行,在拆的过程中发 ...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插电开机了,当屏幕亮起的一瞬间那心情美滋滋的

现在好像合上盖休眠了再打开屏幕不会亮,不知道其它的是否工作,有时间重装个系统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补充内容 (2020-8-16 09:31):
经测试是睿频的事,可能是插屁不支持,关掉就正常了...

网友(2021-02-09):
吹风机使劲吹吹,再用无水酒精擦擦,晾干应该就没事了,一定要晾的干干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