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9.9的富格锂电胶枪,便宜不可贪。

楼主(2020-06-23):
618时,以为很多东西有优惠活动,可以比平时省一点。看到富格的锂电胶枪19.9,真的好便宜啊。下单收货。。。
外观不错,挺好看体积也不大。

仔细看外表

枪嘴是压制的,有明显的缝隙。
这些不是大问题,于是给它充电,充了3个多小时到4小时绿灯后试用,刚开始加热速度还可以,连续粘2~3个点后胶跟不上了,用力按出胶也跟不上,慢很多。拆之。。。

图片有点混乱,将就一下。
这胶枪只有一个小电路板,芯片是DW01和8205A,只是锂电保护,充电大概是由三极管组成限流电路,测了一下充电电流约0.43A。锂电通过保护电路后就直通加热丝。无恒温管理的。

加热体有PTC的安装位置呢。只是没有使用。锂电出来就是接一段加热丝类型的发热体。所以足电时可以连续用几次,然后电力不足加热不够出胶就慢了。
对电池简单测一下,容量还是可以的,估计有2000mAh。只是时间不够,4.19V放电到3.59V约1792mAh,要睡觉就不继续测了。

这牌子的东西简料也太厉害了,Ptc还可以恒温,用发热丝直通无恒温控制,比工模还不如。准备给发热体缠高温胶带保温,加强保温看看。

续:给发热体缠了2层高温胶带,枪管缠了1层,保温效果还可以,满电时连续出胶基本可以满足要求。粘中小东西不需用大胶棒的插电胶枪了,大胶枪PTC加热慢,好处是加热好了连续出胶量大,可以把胶体当填充物。

网友A:
能有1200mah都不错了,还2000mah?

网友B:
买富格首先要有足够多的动力电池

网友C:
19.9买手电钻还是不错的。

我买的是龙韵的,回来后立把几年前的论坛神器电动螺丝刀出了。

网友D:
胶枪直插电感觉最简单也最方便了。带电池的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又不是烙铁。

网友E:
6.18前上的车,没充电用过一次,没奢望太好,给孩子做手工玩玩还行,毕竟价格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1200mah都不错了,还2000mah?

2000是估算的,从4.19V放电到3.59V时测试仪测出是1.792Ah,要睡觉就不测了。从3.59Ⅴ放电到3V,应该也有300mAh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富格首先要有足够多的动力电池

这个不恒温,并多电池上去加热快了,但胶也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9买手电钻还是不错的。

我买的是龙韵的,回来后立把几年前的论坛神器电动螺丝刀出了。 ...

锂电钻有两把了。这些电钻电池和电机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枪直插电感觉最简单也最方便了。带电池的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又不是烙铁。 ...

有个用大胶棒插电的,想弄个用锂电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6.18前上的车,没充电用过一次,没奢望太好,给孩子做手工玩玩还行,毕竟价格在那里 ...

嗯,只能粘点小东西,粘大东西还是要用回插电的。

网友F:
呵呵,估计能量不够,倒不如用打火机烧

网友G:
可以试试外接可调电源,看下功率情况,有过热降电流保护耐压够的话,改两串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估计能量不够,倒不如用打火机烧

打火机烧也是粘小东西,当需要粘的东西有点大,既需要粘贴又需要填充时打火机就无力了,这小胶枪电力不足时就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试外接可调电源,看下功率情况,有过热降电流保护耐压够的话,改两串锂电池供电。 ...

有这想法,但改动太大。改2节串联电池保护需要改,无恒温也需改恒温,不然大功率连续加热胶棒会产生气泡,时间长还会焦呢,改得太多就不划算了。旧论坛有个拆富格锂电胶枪的,那个胶枪有恒温电路。想不到这个连恒温都省了。目前改了下保温,先用着看看。

网友:
2000ma电池可以了

网友:
这么烂 我差点就买了  还是1块钱的插电继续用吧

网友:
我的9块9的内部也是这样吗?

网友:
今天9.9撸了,我猜里面也是这样,9.9的这玩意和电钻比起来也是暴利了现在锂电胶枪还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