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助力传感器

楼主(2020-06-23):
现在遇到问题,助力骑起来和电动输出不同步,导致脚踏速度跟不上。(电动输出会突然上升)谁知道传感器和那个圆盘有没有关系,转起来不能保持平行。   两者位置有时宽,有时窄。

网友:
驱动器软件就是这样设计的,这玩意本来优化的就不够,只是为了卖点告诉你有这个功能而已,好不好用和他无关

网友A:
都是这样的,我接触过大量的车,我根本没见过一个是同步的。如果想要同步还不能用这种原理,参考日本本田助力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的,我接触过大量的车,我根本没见过一个是同步的。如果想要同步还不能用这种原理,参考日本本田助 ...

以前那辆24寸,24v 好像做到同步的。速度和轮子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B:
把感应开关拆掉,脚蹬配合手拧油门

网友C:
现在都用踏板了,以前开有脚踏的电动车时就没当助力是回事,只要脚蹬了,就会切换到电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感应开关拆掉,脚蹬配合手拧油门

有自动巡航功能,拧一定速度可以配合脚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用踏板了,以前开有脚踏的电动车时就没当助力是回事,只要脚蹬了,就会切换到电动了。 ...

我买的是电动自行车,那个轻便型的。你那个就是时候应急一下,弄起来累死人

楼主:
原理就是圆盘有几个磁铁,然后感应。磁强大小对速度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网友D:
我骑过的车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骑过的车都是这样的。。。。。。。。。。。。。

这种骑起来没有起助力的乐趣,还费力气。

网友:
十年前松正控制器可以同步,那时候松正控制器就有故障检测了,刹车断电检查,欠压保护,都是在仪表盘上用指示灯显示的,动力也好。

网友:
这种助力没什么用,骑起来一窜一窜的,我都是把这东西拆了

网友:
电动车助力传感器,建议第一时间拆除,因为它暗藏危险。
我亲自体会过推车的时候突然加速,车子向前冲!
老婆也撞到过这种情况,吓得不轻!
特别是用过一段时间的车、或者旧车,

链盘跟着转,相当于助力,一点准备没有,突然加速。

网友E:
总觉得硬启动控制器单片机程序没做好,航模无刷电调好点的都有超柔和缓启动,油门线性设定等。楼主的控制器跟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肯定不通用转把,助力款式的电动山地车比普通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助力传感器,建设第一时间拆除,因为它暗藏危险。
我亲自体会过推车的时候突然加速,车子向前冲!老 ...

现在要转三圈,才会启动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觉得硬启动控制器单片机程序没做好,航模无刷电调好点的都有超柔和缓启动,油门线性设定等。楼主的控制器 ...

和日本助力车相比,机制好像不一样。日本脚踏多少速度,里面有齿轮转化的,脚踏多少速度反馈到电机,然后电机输出多少速度,总之电机的速度小于脚踏速度。另外助理可以调档位的,轻一点,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觉得硬启动控制器单片机程序没做好,航模无刷电调好点的都有超柔和缓启动,油门线性设定等。楼主的控制器 ...

我的是新国标折叠电动自行车。通用不通用,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