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3R6F/P3R6F 元件丝印字符型号求助

楼主(2020-06-23):
有个设备上面2个贴片三极管,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跑线路确定P 还是N就知道了,只要不在模拟电路上基本都通用。

楼主:
F3R6F/P3R6F 是上面脚并一起、左边脚2个并一起,F3R6F右边脚连电池,P3R6F连输出,设备(有电池充放电功能)在用不能拆下来量,另一台设备(无电池充放电功能)有焊盘,想加上该管,而增加电池充放电功能,想知道是什么管子来的,线路上应是起开关作用的

网友:
这一串字,场管多,拆下,网上搜判断方法。

楼主:
是场管来的,己买了SI2343DS(两个都是)用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