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XW200工业相机拆机

楼主(2020-06-23):
想接天文望远镜跟显微镜,然后买了个便宜的,200万像素,120包邮,型号XW200。试试效果,发现还过得去,不过帧不够高,每秒30帧而已
上图

铝壳

就2片,跟网上拆了工业相机,几层电路板差好远。不过试了下,全黑噪点少,没有红屏,接了显微镜跟天文望远镜,还过得去。
没跟专业的天文目镜做过对比,不知道差距多少

主芯片被打磨了

*****8楼附上实拍图片******

网友A:
没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看效果怎么样?

晚点有空我再上实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点有空我再上实拍图,

期待楼主精彩实拍

网友:
看了论坛说天文摄影要清除CCD的滤光层,照出来的才好看

网友:
应该做成typeC差不多,主控的做法跟凌阳有一拼,有的凌阳改成anytek字样,但是看驱动详细信息还是能知道真实型号。海康威视萤石S1C我觉得可能把安霸A5说成A12,芯片去型号工艺比楼主激光刻字机复杂,涂覆一层塑料有点光滑表面。

楼主:
补上效果图。

图一是直接接相机拍的

这两张是接2X+相机拍的

下面是显微镜,第一张是4X物镜,第二张是10X物镜,直接接相机

楼主:
软件叠加锐化之后的照片,技术有限,只能做到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叠加锐化之后的照片,技术有限,只能做到这样

2x+拍的是什么?

网友:
拍的啥,UFO?

网友:
金木水火土星,总有一个是对的

网友:
那光环明暗那么分明,肯定是土星。

楼主:
再来个月亮的,叠加后的效果图。目视也是差不多这个效果
2x增倍镜

3x增倍镜

2x增倍镜

网友(2021-03-29):
这是属于哪个品牌的相机啊

网友:
能看到探测器吗

网友(2021-06-23):
老师,我想买这款工业相机,有链接或者品牌可以推荐吗?

网友:
用什么镜头

楼主:
可以考虑用小蚁运动相机,那种也不差。

网友(2021-11-29):
内部空空如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