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老手机改天气预报的一个想法

楼主(2020-06-23):
手机改天气预报就是耗电问题比较麻烦,今天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把手机的开关键接线出来,接个人体感应开关之类的,靠近才亮屏,这样就省电多了吧?

网友A:
我感觉没有必要,天气预报又不是时时都需要的,偶尔看看或者是每天看一次就行了,现在手机都自带天气预报了,没有必要再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没有必要,天气预报又不是时时都需要的,偶尔看看或者是每天看一次就行了,现在手机都自带天气预报了 ...

其实是想做个带时钟和天气的APP给老手机用,但是考虑耗电问题一直没动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想做个带时钟和天气的APP给老手机用,但是考虑耗电问题一直没动手 ...

天气其实没啥用处,感觉还是时钟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其实没啥用处,感觉还是时钟更有用,

光闹钟单调了点,既然是彩屏嘛就加点动态天气喽,还有啥想法?可以一起讨论下搞个老手机做时钟的项目

网友C:
核心需求是搞出来人体感应,其它应用是APP的事。想搞什么应用自己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核心需求是搞出来人体感应,其它应用是APP的事。想搞什么应用自己定。

是的,人体感应暂时只想到从开机键引线出来接人体感应模块

网友:
你信不信,我看到你的标题就想到了用人体感应搞这个,和你想的基本一模一样....

网友:
你可以把手机装在门上,再安装磁铁和霍尔(或者干簧管),每次开门关门都自动亮屏,显示时间和天气等。
安卓系统很耗电,可以精简一下系统再搞。

网友:
手机本身就带了距离传感器

网友D:
用新机表软件不香吗一直插着能要多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新机表软件不香吗一直插着能要多少电

其实搞个定时插座,根据耗电情况每天定时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