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来给摩拜充电宝做个24V输出的DC插头连接线

楼主(2020-06-23):
   上周放手了一个摩拜充电宝,主要是看中这货有24V 150W输出,但美中不足的是24V输出接口是特殊的,另充电要25.2V的特定火牛。然后有时间慢慢打磨吧,先把24V输出DC插头连接线搞好,下一步打算搞定充电问题。

找到一个铁钉量了一下,恰好直径是1.5mm的。

试了一下正好能插入孔中。

再找一个USB A 的触点。

按这个方式焊在两边。

做好后就是这样的

插入孔中正好

下一步打算找块升压板+一条PD、QC诱骗线来给这个充电宝来充电,省得每次要带着这个25.2V的专用充电器。

网友A:
一开始我就说过用诱骗升压来充电,但好像内部体积好像有限升压方案搜了好多,没找到合适的,要么功率小,要么体积大,也用3R33试过,12V升压很热,20V还好,
看样子还是要外置?

网友:
插头会不会很热

网友B:
铁钉电阻大且易生锈,还是用单股粗铜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钉电阻大且易生锈,还是用单股粗铜线好

铁钉与孔的接触面积大,应当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我就说过用诱骗升压来充电,但好像内部体积好像有限升压方案搜了好多,没找到合适的,要么功率小,要么体 ...

9.9包邮的PD、QC诱骗线,先诱骗出12V或20V的电压再外接一块同步整流的升压板,不用放改到充电宝里面去!如果20V升到25.2V ,升压板发热应当不是很大

网友:
铜线不好找吗,铁钉还易生锈吧

网友C:
去年入手的M2电池还放置着,输出电压高不好利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72

网友:
这插座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入手的M2电池还放置着,输出电压高不好利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 ...

M2我也有,我试过了直接给T12供电,牛肉T12,没有什么问题。用过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2我也有,我试过了直接给T12供电,牛肉T12,没有什么问题。用过好几次了

哦,我没敢试,满电29V呢

网友:
这是强行插入,是个重罪。。。。。

网友:
铁钉不容易焊接吧?楼主是怎么焊接的啊?

网友:
插针用铜丝不行么?

网友D:
这电池也是押金退不了的副产品吧,美团收购之后基本没这种可以插电池的单车了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也是押金退不了的副产品吧,美团收购之后基本没这种可以插电池的单车了 ...

摩拜有不退押金的事情啊。

这个电池就算当时正常运营的时候,也是直接卖的。 只有买了这个电池,才能去骑摩拜的电动车。

这种车没有推广的开,早就停了。

网友:
用1.5mm紫铜丝做了一个

网友:
如果用纯铜电线代替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也是押金退不了的副产品吧,美团收购之后基本没这种可以插电池的单车了 ...

这个是摩拜前些年推出的一款没电池的电动车上用的,电池就是这个需要自己买,骑车时候插上去。只在一个地方投了几百辆就没下文了,这东西就低价流出来卖,衰减的有点厉害,入手两个测了一下又转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