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干衣机无刷风扇更换霍尔元件

楼主(2020-06-23):
家长捡到一个干衣机和一个鱼缸过滤系统,鱼缸过滤系统全拆解,只留了电源线,厚重的塑料桶可以做垃圾桶,家长没看上,进了回收袋。
本来看风机没什么好看的,就没拍,风扇电源的电容和芯片都爆了,900W的PTC用不上,也不安全,全拆,准备留下风扇,谁知道,正接反接都不转,翻车。

拆掉叶片,发现霍尔烧了,毕竟电容都爆了(到底怎么爆的?雷劈的?)

这么厚的铁芯,肯定大功率了,标签也写着12V 0.4A,一般是0.1A,不甘心,要试着修一下。

很多人不会拆风扇电路板,我再教一次:烙铁加热推出轴承,铁芯电路板就可以拔出了。

果然烧了,测了下线圈,好像是好的。

上次修USB风扇买了5个276,用了一个,看能不能兼容。

结合电路和芯片脚位图,好像兼容。

正负极反的?应该是电源板接口是反的,改一下。

装回铁芯,用电烙铁把轴承推回,加缝纫机油,套上卡位垫片。

修好了,满载6W多,果然暴力,热风机需要。

新发明的无损接法,更简洁。

网友:
夏天散热最好的!

网友:
估计工作环境太热,炸管子了

网友:
这个能拆开?以前的都拆了也木有拆开过,好像是粘住了……

网友A(2023-07-29):
楼主好,霍尔277和276看着脚位一样啊,能互换不?六片铁芯的是12伏风扇,替换五伏风扇上的2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霍尔277和276看着脚位一样啊,能互换不?六片铁芯的是12伏风扇,替换五伏风扇上的277。 ...

脚位一样当然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位一样当然可以换的

换上了5伏跪扇还是不转,又拆回到12伏风扇上去了。再试正常证明霍尔没有烫坏。

网友:
:烙铁加热推出轴承?这句话什么意思?加热后塑料变软当然可以分离,但是后面怎么再次结合固定,不会变形?

网友:
这种风扇应该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太有耐心了啊,这种风扇拆也不好拆,买个新的更划算

网友B(2023-11-05):
我拆了轴套,线圈也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轴套,线圈也拿不出来

烙铁从反面加热推出轴承,线圈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