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 DL387、DL386增加硬盘设置

楼主(2020-06-23):
惠普DL387,raid 5,原来3个硬盘,又买了3个硬盘装上,不显示容量,咨询才知道需要进入阵列卡(raid?)设置。
其实装电脑的时候进过,但自己技术确实有限,以前电脑有问题都是网络管理员处理,他也是技术有限。后来单位有外聘的专门维修网络的服务人员,下单找他维修,结果折腾很久对付不了,不会进入阵列卡设置。

他在这儿说的是应该有快捷键进入阵列卡设置,但他没法从开机提示中发现。对此比较懂得朋友给介绍一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
8008103888或者4106103888先打电话问下惠普的客服,看看是否有技术指导。
同时要下本地惠普官方售后的电话,让售后的人帮你解决也可以

网友A:
CTRL+S或者是CTRL+L。
最好搜索一下该机型的硬盘设置方式,进入RAID设置是必须的,不然系统连硬盘都识别不了。
一般服务器系统会有自己的设置软件,全新硬盘进入RAID菜单设置后,还需要进入自带软件进行硬盘分配。
我大概就只知道这么多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开机会有提示进入阵列卡设置界面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S或者是CTRL+L。
最好搜索一下该机型的硬盘设置方式,进入RAID设置是必须的,不然系统连硬盘都识别不 ...

谢谢,那个专门负责的回家了,我刚才对付了一下,先CTRL+L后CTRL+S再后F进入了。就是这个CTRL+L开机不显示导致专业维修的不会。

但我现在还没对付好。6个选项,前边的是
1、greate logical drive
2.  view logical driue
3.delete logical drive

选2发现原来的是raid5,显示容量292G左右(记不准了,就是原来的3块146G硬盘),另外3块raid0,146G,回到这个界面选3、delete logical drive,然后忘了怎样做的,显示两块292G的raid5,后来怎么也开不了机。最后发现这个界面的其中一项是启动选择,两块都是raid5,在2上,重选1,这不就回来了吗。可是问题没解决,一会儿重进看看
,拍个照片在咨询

楼主:
先CTRL+L后CTRL+S再后F8进入

第6项

删除硬盘

重建

结果

TAB容量变化不太懂也不用管

楼主:
似乎后边的还是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后边的还是不会

网上搜索一下呀,不复杂的RAID设置。我平时也不干这个,要是搞不清楚都是网上搜索。
另外,HP的官网会有该机型的说明书,也可以下载了看一下。
几年前,我自己做配置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索一下呀,不复杂的RAID设置。我平时也不干这个,要是搞不清楚都是网上搜索。
另外,HP的官网会有 ...

年龄大了学东西就难,因为单位有专门干这个的,只是他不会,甚至不知道是先CTRL+L后CTRL+S再后F8进入
午饭后他来,我说了这个,他才进去了,但研究了半天还是不会。

现在是这样:新加的硬盘删除后重新管理合并raid5,然后出现2个293G硬盘,就是说分别raid。删除可以重做。换句话说,把原来的也删除再重做raid,肯定就没问题了,但系统就没有了。

是不是说只有重做raid或者添加硬盘必须重装系统?如果是,就不用折腾了,我等于会raid了。但我是希望能不用新装系统

网友:
一般raid 5 扩容都需要重新配置,不能自由增加

网友B:
你这个是又做了3个盘的raid 5,成两个逻辑驱动器了。想要全部变成一个逻辑驱动器要备份数据,重新配置驱动器,重装系统,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又做了3个盘的raid 5,成两个逻辑驱动器了。想要全部变成一个逻辑驱动器要备份数据,重新配置驱动 ...

是啊,终于懂了,自己要重配置raid5已经会了,重装系统又觉得极其啰嗦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龄大了学东西就难,因为单位有专门干这个的,只是他不会,甚至不知道是先CTRL+L后CTRL+S再后F8进入
午 ...

重新配置了RAID是肯定需要重装系统的,加硬盘就不需要了,不过需要进入厂家的设置软件进行配置。
再说了,重装系统并不复杂,找一个外置光驱,或者量产一个光驱模式的U盘,都可以装系统。
建议你最好去官网下载一个该服务器的使用说明书,不然,就这么说,很多东西会遗漏,反而搞糊涂了。

网友A:
现在是这样:新加的硬盘删除后重新管理合并raid5,然后出现2个293G硬盘,就是说分别raid。删除可以重做。换句话说,把原来的也删除再重做raid,肯定就没问题了,但系统就没有了。

这个只需要进入原厂的设置程序,重新配置一下硬盘,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影响原来的系统,千万别把原来的系统盘重新配置了RAID,不然,必须重新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这样:新加的硬盘删除后重新管理合并raid5,然后出现2个293G硬盘,就是说分别raid。删除可以重做。换 ...

原厂的设置程序是不是就是HP Array Configuration Utilit
找到了居然没下载下来,多个链接都不行

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叫在线扩容,要raid卡支持并且用原厂工具才行,感觉还是比较麻烦,我都是系统单独一个盘,不装在raid上,这样扩容重组方便多了,不需要重装系统,备份重配下就可以了,在线的还是感觉不是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