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一套二手服务器主板+Xeon CPU+ 32G ECC内存,继续玩FreeNAS

楼主(2020-06-23):
买到的硬件,Supermicro X10SL7-F Motherboard Xeon 1241v3 CPU
32GB ECC DDR3 RAM

之前玩freenas遇到问题,实在是心里长草,一定要找一套带ECC内存的玩一玩

在本地二手市场上买到了一套非常合适做NAS的套装,价格大约900人民币

对方说肯定能用,还给了我IPMI的管理帐号,我也没仔细看,扫了一下主板挺干净的,cpu和内存装在主板上,看着都挺好,就拿走了

回家拆下CPU才发现,有边缘有点生锈,影响到了几个触点和板子上的针脚,这就奇怪了,难道是进水的板子么?

仔细观察了主板,没看到有水痕

仔细观察CPU座子的污渍颜色,很像是导热硅脂的银灰色,以前还真没遇到过导热硅脂流到CPU边缘造成生锈的状况

难道对方是骗人的,还是对方也根本不知道呢

我就把CPU的触点用纸巾擦干净,有三四个触点生锈很厉害,但用放大镜看,触点没有彻底锈蚀破坏,只是颜色变得深色,用纸巾也擦不干净了,就用小刀轻轻刮了几下,放大镜下看帮助不是很大啊,心里很没底

主板上CPU插座,银色东西都干了,有几个针脚,在放大镜下能看到明显的锈迹,我就找了个牙刷,顺着针脚的方向刷了几下,银色东西清除很明显,针脚锈迹也少了
检查针脚没有明显变形,就把CPU装回去了

提心吊胆的开机测试,倒是能正常进入BIOS,先做了内存测试,通过,后来装了win10,各种测试,也没问题,
压力测试,都没问题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一些了

这颗CPU性能大约和i7-4770持平

最看重的这套4条8G ECC内存,反复测试都没问题,比较幸运

这个块主板上面有14G SATA口,实际是2 个SATA三代,4个SATA二代,8个SAS口,兼容SATA三代

用作NAS不用扩展SATA口了

接下来就是装freenas了,还加上了10G网卡,
4个10TB的硬盘组了raid-z,一个容错盘的阵列,
从之前的OMV传送数据到这个新组的freenas,写入速度大约570MB/s~460MB/s,范围波动

就看看这回有了ECC内存,还会不会出现文件损坏的问题,同样的硬盘,同样的电源

freenas最吸引人的还是硬盘池组建后,不用向OMV那样做初始化的同步,直接就可以写入数据了

更新,硬盘都装好了,数据也复制回来了,还是之前的硬盘

网友:
挺好的,CPU就值400多了,全套900块不贵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ECC内存对NAS系统的影响如何

网友:
没图说的J8

楼主:
恢复了两个硬盘池,接下来就是测试一下,复制数据看看还会不会出现文件错误

网友A:
你们这些动不动就搞一堆硬盘的,硬盘、电费都不要钱吗?

网友B:
服务器 电耗太高了

楼主:
复制了大约两个TB的文件了,中间没有出现过文件损坏,有了ECC内存以后,ZFS果然稳定了,还要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 电耗太高了

耗电已经退到次要考虑因素了,不是一天24小时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些动不动就搞一堆硬盘的,硬盘、电费都不要钱吗?

没钱啊,玩不起豪车,就喜欢买硬盘,哈哈哈哈哈

楼主:
果然有了ECC内存很稳定,复制了4T文件,大量小文件,没有一个文件错误,这回再玩FreeNAS真是安心多了

网友:
单位处理的服务器都当垃圾卖了,这东西太费电了····不敢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了大约两个TB的文件了,中间没有出现过文件损坏,有了ECC内存以后,ZFS果然稳定了,还要继续观察 ...

ECc内存好很多而且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电已经退到次要考虑因素了,不是一天24小时开机的

我单位机房220的电流一般保持在8A:titter:

网友:
噪音怎么处理

楼主:
机箱用了普通的一个电脑机箱,就是硬盘位多一点11个

装了5个风扇,摆在角落里,噪音可以忽略了

网友:
我年初换了4t硬盘,把旧硬盘的全部复制进去,暂时没发现文件错误,win7,普通电脑,这个文件出错是什么问题?不是硬盘现在都是可以开了那个什么模式,不经内存的吗?

网友:
E5不香吗。。。然后,黑群晖应该是没有freenas香

网友:
freenas适合企业用,个人没必要组r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