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牛星際安裝黑群暉問題請教

楼主(2020-06-23):
      各位大哥   最近裝黑群暉碰到問題了
      入手了一臺蝸牛星際 (J1900  +  4G RAM)   自己加了一塊32G SSD盤   挂了2塊2T硬盤    開始裝的是 DS918+  DSM_DS918+_23824.pat
能順利安裝   裝好後工作正常    但重啓后就找不到IP了   沒招    後來安裝DS3615   這個有點怪   用SSD引導后   到安裝 DSM時提示說硬盤出錯
關閉了sata硬盤  不能安裝    只能在bios中將 main sata  和sata 1  硬盤關閉  用USB引導  才能進入DSM安裝畫面
       我想向各位大哥請教   你們是怎樣安裝的  在安裝過程中有那些地方要注意的       我想用SSD引導   裝好后工作正常   重啓后能找到IP
能否提供你們的安裝包給我試試   先謝了

楼主:
按你的方法試了   還是不行   這次問題是   安裝的時候 提示 文件損壞    請問這是什麽問題

网友:
直接用U盘装引导,小SSD屏蔽或者拆了都可以,用的挺稳定的,没什么问题。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

楼主:
能否给套安装资料链接我下载

网友A:
SSD 引导的话,个人建议用二合一系统,直接写入SSD
我的稳定一个月没什么毛病,半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 引导的话,个人建议用二合一系统,直接写入SSD
我的稳定一个月没什么毛病,半白 ...

能否给套安装资料链接我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给套安装资料链接我下载

黑群引导文件、系统安装文件还有其他工具软件

https://pan.baidu.com/s/1hi0OnLlRN9uKznZHy4-rlg    提取码:sle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群引导文件、系统安装文件还有其他工具软件

https://pan.baidu.com/share/init?surl=hi0OnLlRN9uKznZ ...

谢谢帮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   谢谢

先前的链接有问题打不开,己经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