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不显示主控怎么量产?

楼主(2020-06-23):
(图片)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

楼主:
这种怎么拆?

楼主:
这种怎么拆

楼主:
但不知道型号..我下了几个硅格的量产工具.没有一个可以识别

网友:
又是台电,我也有个台电

网友:
我也有两只插上灯亮,不识别的台电晶彩酷闪,台电这个牌子真是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