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修理——小吊扇反转

楼主(2020-06-23):
开小吊扇的时候,好像是手挡了一下。就开始反转了,电源线扭成麻花,后来启动时强行用手纠正成功率也很低。

拆开一看,头部的弹簧一头断掉了。

拿钳子扳开一截出来,撸直。塞回去,卷一下才好塞,不然进不去。

顶盖上有2个固定弹簧的插孔,其中一个好像已经崩了。

网友:
危險啊,這個插破電線的話……後果……

网友:
换个新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A:
现在十几二十块的小吊扇好像都是这样的,我一般一二年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十几二十块的小吊扇好像都是这样的,我一般一二年就换了。

  十年前 买个中联 用到现在 好好的 , 叶片去年碰坏一片 换了全部  ……

网友:
这种小电扇用的是同步电机,失步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
将弹簧拉长,用老虎钳做回原来的样子,卡回原来的位置,就不会反转了。估计是一开始反转,在扭矩的作用下,会变回正转。我之前的一个这样小风扇拆机了,重装回去,有进正转,有时反转,反转时风向就不对。拆开发现卡子没有卡到位,卡好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