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8540w加装固态硬盘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6-23):
本人几年前买的一台二手惠普8540w笔记本电脑,一直用到现在,虽然和现在笔记本比落后很多还是一代的CPUi7820qm,但用起来也不算慢平时作图还可以,加上本人喜欢它的键盘上的一排触控指示灯很有科技感,可惜现在的惠普放弃了这种设计了,其他品牌的也没看过这种设计,所以一直舍不得更换,最近想将其升级下装个固态硬盘,本机有一个320G的机械硬盘,不想更换为固态硬盘,想另外加个固态硬盘,也不想装在光驱位上,平时光驱也用得上,发现机器上有一个空闲的minipcie接口本来是装WWAN3G4G移动上网卡的,如果装上固态硬盘岂不美哉 ,于是在网上找到了联想的迅盘minipcie的固态硬盘,看到此SSD用在戴尔的M6800上的WWAN的minipcie的卡槽上直接就可以用了,而将此SSD插在8540w的WWAN卡槽上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没插一样,BIOS里也看不到,按照网上说的短接此SSD的两个脚后也没有反应,惠普的机器的WWAN卡有白名单限制,但是现在没反应,刷白名单也刷不了。希望哪位大师知道如何解决的能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上图,键盘有两个键不知什么时候坏了,拆开了,不知道能否修,不能修只有换了。迅盘加个了转换插在台式机PCIE口上能识别出。

楼主:
空闲的WWAN卡槽,minipcie接口,还有个空闲的EXPRESS插座,都是走的PCIE2.0X1通道。可惜没有
EXPRESS的固态硬盘了,以前有的,PCIE2.0x1的带宽是5Gb/s比机器的SATA2的3Gb/s大,所以效果比在硬盘位上换固态硬盘好。

楼主:
空闲的minipcie口全高的,还有个minipcie口半高插WIFI网卡。

网友A:
你买的盘是M2接口的么,还是MSATA接口的?

M2接口也有分走SATA协议和NEMv协议的

据我所知目前大部份电脑上M2接口原来用于接无线网卡的,是走PCIE通道的,但是速度也都只有X1的。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是mini pci接口,接无线网卡的,不是m2接口!

网友:
改光驱接口,应该能认固态!

网友:
几年前我买了一块半高的固态硬盘加到我的DELL上,是mSATA接口的,用了不到三年,现在已经坏了,不过我的电脑还好好的

网友:
这个口应该只能接手机卡的网卡

网友:
我的HP 2540P,也有这个接口的。它用于无线网卡的接口,不能用来接SSD的,但听说有人经改造后,也是能用的。你若能成功改造的话,告知我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盘是M2接口的么,还是MSATA接口的?

M2接口也有分走SATA协议和NEMv协议的

这个是minipcie接口的,WWAN网卡走的是USB通道,minipcie里面有usb定义的脚,怀疑笔记本上的有的数据线没接。

楼主: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提供一个参考一下。看看怎么改。

网友:
这个就不要折腾了
该换新的机器了

网友:
我买过这个东西转usb,有人说,这个接口有的就是直接定义的usb,有的定义的是sata什么的。接口一样但是定义不一样,就会导致硬件不识别,或者不能用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有一台,用了10年了。装上网卡的那个口就不要想了,要到8570w才支持m-sata 的固态硬盘。还是老老实实用光驱位硬盘吧

网友(2020-07-23):
这机器应该是2008年左右的 ,真耐用,当时好像好几万一台

网友(2020-09-24):
和我的型号一样正常,正常服役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