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5元捡了K2路由A5板,电源芯片短路了,

楼主(2020-06-23):
帮看下电压多少,要是后面芯片没坏,用1117做两组电源.

网友A:
斐讯K2,有线口是百兆,无线千兆,不知意义何在!

网友B:
看电容应该是5V的,估计是给USB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斐讯K2,有线口是百兆,无线千兆,不知意义何在!

还能做个AP吧,或者主路由,毕竟很多外网还是百兆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容应该是5V的,估计是给USB供电的

估计没是四个功夫供电的

网友:
论坛以前有人发过改造修理供电的。

网友:
1117没有那么大功率,,这dcdc功率很大,十瓦以上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输出电容有短路的

楼主:
我查过了那两个小小DC转DC居然3A.两个都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过了那两个小小DC转DC居然3A.两个都烧了.

你这漏捡的很难啊!老实外挂改dcd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做个AP吧,或者主路由,毕竟很多外网还是百兆下的

家里光纤现在起步200M,300或500M很正常,百兆有线口是瓶颈!

网友:
你确定DCDC烧了,不是后端负载(功放)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