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U盘怎么拆

楼主(2020-06-23):
查不到主控.怎么拆开看芯片?

网友:
切,不知道楼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一根针插入U口外滑动

网友:
现在好多u盘都是这个造型

网友:
看看侧面的钢印,判断主控,,,我之前发过一片帖子,是关于快速判断台电U盘主控方法的,lz可以看看有没有和帖子里相符的

网友A:
感觉像是一体化封装的黑胶盘

网友:
看着像是黑胶体的,热风枪加热,然后卡主U口里面的U口往出拽,注意力度,别把黑胶体弄碎了

网友:
黑胶体拆开也看不出啥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一体化封装的黑胶盘

自信点,把感觉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