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分享一个T12 616控制板插件版的线路板

楼主(2020-06-23):
原理图参考

画好PCB后

画好PCB后

3D效果看下

拼版 2*2

拼版尺寸

可以放到捷配PCB那里去打样,用优惠券每月可免费打样2次FR4和铝基板

有兴趣的可以玩玩

网友:
楼主好人,能不能多整几个图?比如万用表上用的锂电池3.7v转9V的电路图,LM324恒流电子负载,ZVS之类的电路图,然后想办法尽量多的整合到一张PCB版上,一次性拿到捷配去打板,打回来自己分割一下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真好啊   感谢分享  虽然用不到

网友(2021-03-29):
先学习下吧,谢谢了,有M币再买

网友A:
从捷配那儿薅的已经到了,没啥必要拼板,一般到手都有6张,多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捷配那儿薅的已经到了,没啥必要拼板,一般到手都有6张,多了也没用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
T12啊,原理图和楼主这个差不多的,只是控制部分用的NMOS,我手里的358 78M05还有NMOS都是贴片所以用的贴片位放背面了

网友(2021-05-29):
可以做些板子吗。。

网友:
这种板做一片多少钱,有量的要求吗

网友(2021-12-09):
这个是P-mos的挺好的

网友:
这个不是n-mos的挺好的。

网友B:
按电路图和PCB板对照没有R16电阻,和C6电容,已经在捷配打了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路图和PCB板对照没有R16电阻,和C6电容,已经在捷配打了PCB板。

原理图元器件编号跟图片有些出入,你核对下
C6是给运放358的电源去耦用的,图片上没有该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元器件编号跟图片有些出入,你核对下
C6是给运放358的电源去耦用的,图片上没有该电容

到底IC用的是358还是393?知道C6,R16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IC用的是358还是393?知道C6,R16数值就可以了。

都可以啊

网友:
那你把电路图传给我,主要是元件清单。消息里已经给你邮箱了。

网友:
邮箱的文件已经收到谢谢了,不过就像你上面说的【编号跟图片有些出入】;还好我之前用洞洞板做了358的控制板有些经验。另外看了些别人的实验;393和358是不可以在一个电路图互换的,否则会烧红头子的。我打了5片板准备用一个板试试,按我D的用358最简单电路焊一个;我看了你的板相似度差不多。

网友(2022-11-28):
感觉太大了,不太好装在狭小的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