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IHO-3300非高安3798MV10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免拆机卡刷分享

楼主(2020-06-23):
长虹IHO-3300非高安3798MV10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免拆机卡刷分享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长虹IHO-3300非高安3798MV100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长虹IHO-3000非高安3798MV100芯片免拆刷机固件
1、准备好一个fat32格式的U盘;
2、将本固件复制放入U盘根目录下,插上长虹IHO-3000的高安或是非高安机顶盒的USB接口上
3、机顶盒插上电源适配,通电开机,通过原版遥控OK键不停的按进入recovery模式,选择从U盘卡刷固件即可;
4、进入刷机过程中,耐心等待刷机完成(3到5分钟);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z0zt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
这个可以刷不

网友:
请问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10-12):
卡刷的吗?   创维的Hi3789可以吗

非高安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