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珀尔IH电饭煲老是起锅巴,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06-23):
一台苏珀尔IH电饭煲用了6、7年了,内胆的涂层掉的差不多了,老是起锅巴。后来买了一个新的据说是一样的内胆,同样还是起锅巴。

再后来,换了内胆下面的感温器,也是有锅巴。
请教一个维修的师傅,他说是内胆的问题。

请教下,就是内胆问题还是有其他问题,如何处理的好?

网友:
超锅粑,是温度高了吧?

网友:
跑气了吧,换密封圈。

网友:
这个锅本来就有个功能是“锅巴”的哦。

网友:
起锅巴与内胆有啥关系~
应该是密封圈密封不严导致,更换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可能是功能选错了……

楼主:
可以肯定功能没有选错。

楼主:
看来下步简单的方法是换密封圈试试了。

内胆型号不合适,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原因之一,内胆材料与厚薄不同,感温的灵敏度自然不一。

网友(2020-07-30):
建议在加热盘均匀放置3片M5螺钉的垫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