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联夹扇拆卸,电机线圈烧了。

楼主(2020-06-23):
中联小夹扇,19.8入手,刚使用一个月,运行时突然不转了,拆机检查。
先检查开关,没问题,开关直接沿着缝隙撬开就行了。

接着打开电机外壳,不敢使用太大的力量拆卸,在开孔位置下面有连个螺丝,打孔拆开,一拽就开了。

万用表表量了一下,凉凉啊,留下外壳备用。

网友:
继续拆线圈,看看能不能找到断的地方接起来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阵一阵异响,然后突然断路,估计是5极爪10磁极同步电机,工频每分钟600转定速偏高,启动弹簧行程到头导致同步电机失步。买了第二个中联发现改进成6极爪12磁极同步电机,工频每分钟500转定速低一些,避免同步电机失步。第一个已经重绕到10欧姆线圈尽量满槽,切掉两个极爪留出霍尔位置,加AH477霍尔芯片和升压板,改成USB微风夹扇。

网友:
我一只跟这个差不多的,败回来还不到十天,不知能挺多久?

网友:
这是不以前的小吊扇吗?改进了呀…………

网友:
看看里面有没有温度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阵一阵异响,然后突然断路,估计是5极爪10磁极同步电机,工频每分钟600转定速偏高,启动弹簧行 ...

佩服 改直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阵一阵异响,然后突然断路,估计是5极爪10磁极同步电机,工频每分钟600转定速偏高,启动弹簧行 ...

可否给个线路图?要加IC吗?

网友:
拆开线圈重新绕一下即可恢复如初了。(线圈大约有15000圈)

网友:
估计电机里没保险,抢救的机会没有了,除非冲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阵一阵异响,然后突然断路,估计是5极爪10磁极同步电机,工频每分钟600转定速偏高,启动弹簧行 ...

发个改造帖子呗,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改造帖子呗,学习下

帖子在手电大家谈好像发过,主要问题霍尔位置拆装胶水,调整要试好多次才行,没找到理想的霍尔固定方法。不会改的话,网上有12伏直流微风夹扇,再买一片小升压板装到后部,可以变成USB微风夹扇,风力比我改的好不少。

网友:
这东西拆卸真困难,研究了好久才明白要打孔。你这个烧电机确实少见,可以买个新的线圈换上,配件有得卖就是邮费不合算。它这个东西设计有缺陷,靠两颗螺丝锁住,而螺丝尖会经常摩擦里面的电源线,我已经断了两回了。

网友:
打孔的位置咋找?

网友(2020-08-07):
老哥,你这个是在哪里买的,还挺便宜的,我前两年买的现在还在用,不过,没有你这个便宜啊

网友(2020-12-13):
电机上没有螺丝,谁拆过

网友:
这种电机的线好像也是很细的

网友:
这种劣质开关容易接触不好,打火。

网友(2021-08-10):
这种线圈很好绕,只要有差不多直径的漆包线~譬如继电器线圈~绕到差不多满槽即可~有个绕线机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