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泰信ATTEN APS3005Si高精度数显维修可调电源(30V/5A)

楼主(2020-06-23):
安泰信ATTEN APS3005Si高精度数显维修可调电源(30V/5A)

买来很久了,但是使用率很低,通电时间不长。增加了温控开关,达到45°自动开启风扇。无配件,主机重量近8斤,包邮申通快递(新疆/西藏/内蒙不发货)。

APS3005Si单路输出高精度数显直流稳压电源/毫安级电源
型号:APS3005Si
品牌:安泰信(ATTEN)
应用领域
1.工厂生产线
2.通讯维修
3.通信工程
4.调试
5.科研实验室
6.大中专院校教学
产品重量:3.9KG
产品尺寸:150×160×260(L×W×H)mm
概述
APS3005Si属于单路输出高精度直流稳压电源,具有输出电压电流额定范围内连续可调,恒压恒流(CV/CC)自动转换工作模式,双数显表头独立显示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多种保护功能包括限流降压、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等,设计应用于工厂生产线,维修,调试,实验室等场所,也是通讯行业的必备仪器。

主要功能
特点:结构紧凑,重量轻。
性能
●恒压/恒流工作方式。
●粗调细调电压和电流。
保护功能
●过载保护功能。
●过热保护功能。
●短路保护功能。

技术指标
额定输出值
电压:0~30V
电流:0~5A

电压调整率
源调整率:≤0.05%+3mV
负载调整率:≤0.1%+3mV(额定电流≤3A)
            ≤0.1%+5mV(额定电流 >3A)
纹波噪声:≤3mVrms(5Hz ~ 1MHz)

电流调整率
源调整率:≤0.2%+3mA
负载调整率:≤0.2%+6mA
纹波噪声:≤3mArms

恢复时间:≤300μs(50%负载变化率,最小负载0.5A)
电流表:4位0.56" LED 显示
电压表:3位0.56" LED 显示
功率:150W

高压测试
漏电流:≤1mA(测试条件:输入对地 1700VAC/2s)

绝缘阻抗
绝缘电阻:≥7MΩ(测试条件:输入对地 500VDC/5s)

工作环境(室内)
海拔:≤2000m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80%

储存温度
环境温度:10~70℃
相对湿度:≤70%

电源输入
AC220V±5%,50Hz

恒压恒流CV/CC原理描述:
本设备可在恒压恒流工作模式下自动转换,其状态决定于负载电流与限定电流值的比较结果。
1.恒压模式CV
当前电流值比设置的输出极限电流值小时,电源是工作在恒压模式下的,这时前面板的恒压(CV)绿色指示灯③亮,输出电压会受控且与设置值相同,电流将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2.恒流工作模式(CC)
当电流值超过输出电流限定值,设备将工作在恒流模式,前面板上的恒流红色指示灯⑨亮,输出电流值受控在设定值上,由于限制输出功率不能过载,输出电压将会低过设定值以下。当输出电流低过设定值时,设备就会自动转为恒流工作状态。

网友:
来几张去掉机箱盖内部照片??

网友:
地线接头坏了!需要更换!淘宝交易!价格下调一点???

网友A:
你那么多M币,用M币不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多M币,用M币不香吗?

我的M币才有13794,卖家要的M币21200!还是现金交易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M币才有13794,卖家要的M币21200!还是现金交易吧。

你再充值补点钱,不是就少了130多块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充值补点钱,不是就少了130多块钱嘛

安泰信ATTEN APS3005Si :(二手的不想玩)今天已在淘宝上下单购买全新的:370大洋包邮到家

网友:
安泰信ATTEN APS3005Si :淘宝上下单购买全新的:370大洋包邮到家

楼主(2021-07-05):
还在,需要直接兑换,我去仓库找出来。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B:
我的M币才有13794,卖家要的M币21200!还是现金交易吧。

什么时候21200m币?

网友(2021-11-11):
22000M卖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