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感应小夜灯MINI-G8

楼主(2020-06-23):
很好毫无保留的展现了ic 的型号
充满只能用20次左右,电池太小了。
拆的时候要把磁铁扒开才能看到螺丝。
VD1是光敏电阻

网友:
请问怎样降低亮度?怎样增加亮灯延时?

网友A:
板子好脏,都是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好脏,都是焊油。。。。。

有那么夸张么就是有一点点松香而已。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增加亮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