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双导铜箔胶带之胶水并不导电

楼主(2020-06-23):
      网购的双导铜箔胶带,简单用万用表测试发现导电效果不佳

胶带参数

打开胶带

无胶面光滑

指针表X10电阻档测试,普通粘合两表笔电阻极大压紧表笔才导通

数字表测试,普通粘合两表笔电阻很大

粘合表笔压紧后导通电阻大小变化不稳定

仔细观察胶水层发现有颗粒物,是金属粉吗?

金属粉---铜质的吗?导电效果应该是由它所决定的吧

网友A:
那就假了,偶撸那种宽铜箔胶带倒是能导电,贴万用表里当屏蔽不错

网友:
这个胶又没有加金属,怎么可能导电。。。
这玩意包变压器,都是有点焊锡工艺的。。。

不过说实话这个不干胶耐久耐热性能很不错。。。

网友:
比较好奇带胶面是怎么导电的、原来如此

网友:
我也发现电阻大,贴的时候埋根导线比较好

网友B:
这种胶带好像是上下导电,不是横向导电,与常见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假了,偶撸那种宽铜箔胶带倒是能导电,贴万用表里当屏蔽不错

不清楚胶能导电的原理是什么,以前只知道银漆(也没有接触过)导电。

网友:
maxpar邀请您访问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romuser=maxp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胶带好像是上下导电,不是横向导电,与常见的不一样。

像电路板过孔那样?

网友:
通常的作法是在胶体内混合铜(银)粉等,视须要调配比例

网友:
导电不导电的都得接个地才管用~

网友:
这个是压敏,顾名思义是要压力敏感型的,导电方式就是那些小颗粒是导电的,档胶带粘好以后,因为胶粘压力的存在,那些颗粒就联通了铜箔和胶粘面,所以就可以做静电卸放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胶带好像是上下导电,不是横向导电,与常见的不一样。

单上下方向导电像斑马导电胶一样的那种胶带只有3M有产,特别贵

网友:
这个胶带看起来一大圈 其实被纸特别特别厚实

网友:
学习,长知识了。还有这样的产品用于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上下方向导电像斑马导电胶一样的那种胶带只有3M有产,特别贵

不错的小科普。还有一种蘑菇搭扣也是只有3M生产不便宜,不要求防磁可以用一对单面磁钢加强力双面胶,替代蘑菇搭扣。

网友D:
围观好奇的老哥

应该是胶面里面那些小颗粒起到导电的作用,要压紧才行。

顺便问问,这票快递要邮费吗?

网友:
几分钱包邮掳过两卷,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好奇的老哥

应该是胶面里面那些小颗粒起到导电的作用,要压紧才行。

这票快递要邮费2.45包邮

网友:
谢谢分享。。。。。。爽不爽,就看那些颗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