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准备组个家用太阳能,选择电池中,咨询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20-06-23):
计划是12V,500W逆变器,供家庭所有房间的照明灯
12V铅酸电池,以国产汽车电瓶为例,12V,45aH的价格大约400元

32650磷酸铁锂,国产品牌,单颗3.2V,容量大约是5000amH,价格大约8元。3并4串一共60AH,对么?8*12=96元

磷酸铁锂加上保护板什么的还是比铅酸的划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3并4串  12v20a。。。。。。你怎么算出来的60a?

网友:
3并4串后的容量应该是3.2x4=12.8V, 15AH

网友:
5A的话 4并才20安

网友:
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串只是为了提高电压,跟容量没关系,并跟容量有关系

网友:
10并才50AH,3并哪来这么大容量?

网友:
想多了,至少30并4串,刚好一组咸鱼铁锂汽车电池,120节32650,700多,加上100A保护板可以500W连续用约3小时。40A铅酸坚持不了1小时。

网友A:
你别单独看AH,要乘起来看功率。12V*45ah=540WH=400元。同理,3.2V*5AH=16WH=8元。3并4串=(5ah*3)*(3.2v*4)=192wh=96元。总容量看WH。

网友B:
找个新能源拆机电池就得了,新电池没必要,家里不是大电流,二手电池足够应付。

网友:
计算严重有误,锂电得花多几倍的钱

网友:
比亚迪汽车底盘值得佣有

网友:
家里用 不用移动,买铅酸电瓶。

网友:
我才买的一个整拆车底盘,足5000ma以上每个,算下来7块钱一个,自己组了一组60v20ah,一组72v20ah电池组,还剩下好多

网友:
长期使用,使用感受最好的是锂电,逆变500W不知道是实际还是标称,长期建议工频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停电,这个投资不划算,不如买好点的LED灯

网友:
60AH?60/5=12,得12并啊。。12V60AH,48颗电池

网友:
45AH,要9并4串,36*8 不到300加个一般的保护板什么的,还是要稍微便宜点,铅酸总寿命还是有点不如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单独看AH,要乘起来看功率。12V*45ah=540WH=400元。同理,3.2V*5AH=16WH=8元。3并4串=(5ah*3)*(3.2v ...

谢谢哈
谢谢哈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新能源拆机电池就得了,新电池没必要,家里不是大电流,二手电池足够应付。 ...

有道理,二手的质量不好判断
怕掉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