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附解决方案!大华网络球机重置密码

楼主(2020-06-23):
如图所示,WX联系客服直接让联系维修站,哪位大神有解决办法恳请指点指点,
在此先谢谢啦!

已成功回复出厂设置,翻车鱼找了个专业解锁的,一个要价150,另一个要价30
最后一个要价15,15就15也就一包烟钱学经验了。

PS:自己没有仔细看其实5楼坛友已给了解决方案。

通电短接电路板上的J1十秒以上,断电通电重启已恢复出厂,激活重设密码,ok!!!

坑爹的DA华!!!

网友A:
行业机如果没有reset按键的只能去维修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业机如果没有reset按键的只能去维修点解决

海康的就很简单,大华这样做逆天

网友B:
零售机可以直接邮件,如果是商用或者特殊领域使用的机器则不对个人服务,如果有朋友可以委托,如果没有,那么只能靠猜,一般密码不会太复杂,人家也怕忘。
如果想自用,那么可以找找销售,出钱让他们帮你重置,不用就没必要留着了,拆解或者出掉。

网友C:
方便的话拆吧,记得有跳线可以重置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的话拆吧,记得有跳线可以重置出厂。

没有跳线的

网友D:
这个帖子值得收藏,不知道录像机是不是也这样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值得收藏,不知道录像机是不是也这样弄的

我也拆过至少7,8个不同品牌 型号,跳线肯定有,2032电池也基本都有,但是重置机器好像一般我都是联系客服算码,没尝试过清bios一类操作,可以尝试,因为毕竟密码肯定存本地。

网友:
确定可以清除么?我抽空也试试

网友:
我同学在大华

网友:
收藏了好东西。我也有个忘了的,还好当时找人问出来了

网友(2020-11-09):
可以解,而且很简单,只要你懂电路板。那都不是问题

网友(2021-06-16):
这个算什么骚操作了

网友:
短接J1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是短接那两个圆孔

楼主:
对,两个圆孔那里标注着J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售机可以直接邮件,如果是商用或者特殊领域使用的机器则不对个人服务,如果有朋友可以委托,如果没有,那 ...

非大华认证邮箱不可以的,我弄过了,最后找有大华认证邮箱的朋友搞定,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是半球,不是球机,楼主标题误导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行业球机呢,白欢喜一场,原来只是很简单的零售小半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的就很简单,大华这样做逆天

海康的怎么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