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虾牌锂电钻改外接电源

楼主(2020-06-23):
虾牌电池挂了,扭力大一点就没电了。撸了几个开关电源直接上阵,这回好了。
这个只能在家里用。也还可以了!
反正家里好几个像虾牌一样价格的电动螺丝刀

网友A:
里面是如何填充的呢

网友B:
我上次买了一堆动力电池。这种便宜电钻没有电池不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如何填充的呢

不填充,直接焊接一个插头连接到螺丝刀的开关上。把插头固定在铝合金上,铝合金弄起来后就用螺丝直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买了一堆动力电池。这种便宜电钻没有电池不挂的

所以家里用,直接外挂电源是最省事的

网友:
我没赶上39的时候,撸的一个别的带批头钻头的货,59到手

网友C:
这个12V 几安的电流能带的动?

网友:
好,返璞归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2V 几安的电流能带的动?

30A以上才行,开始我也不清楚,5a的能转,不能干活,我从低到高一直试到54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2V 几安的电流能带的动?

自带的锂电池保护电流是13A左右。空转在3A以内。我测了几个都是这样。正常使用,至少10a的电源。

网友:
几十块的货,也就在家用用

网友:
能不能用24v的电源?

网友:
电池去掉芯来弄是不是美观一点

网友: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拆装个螺丝还可以,钻孔基本上不行~带不动了,30A这么大的电源得配个开关电源还是体积不小的啊

网友:
看来20撸的电源,有地方用了。。。。

网友:
前几天23包邮的IBM 艾默生服务器电源12V 55A,用在这也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插电款呢 这个拖着个盒子 很不好用 也有很多插电款和电池款一个样式功能的 闲鱼几十块 还是不错的牌子 感觉耗电大户弄插电 电钻这些还是电池好用 买三节2ah 10c也就十几块

网友:
拖着个盒子不方便,不过也祘再利用

网友:
我的虾牌换了电芯,倒是也能正常用

网友:
改成这样还不如不改,改装也要讲究美感,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