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SM3280短接不认怎么搞

楼主(2020-06-23):
开卡的时候电脑关盖休眠了。然后就不认了,上面的三种短接方式都不行。应该怎么搞?不想拆芯片的清空

网友A:
有些盘的板子设计,usb外壳不共地,找个板子上的其他地短接或者短接主控位置的数据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盘的板子设计,usb外壳不共地,找个板子上的其他地短接或者短接主控位置的数据角 ...

刚才把芯片拆下来都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芯片拆下来都不识别

我以前有遇到过3280主控虚焊的,如果空板都不识别,你补焊主控试试吧。

网友:
你的这个方式很别致啊。
短接灯?貌似不行的吧。
找下主控芯片定义 短接FLASH引脚才行。开量产软件,短接后连接电脑,之后松开短接 识别后全擦除。
然后拔下来再直接插 再清一遍 基本就OK了

网友(2021-10-04):
楼主搞定了没?我也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