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逆变器DMD33启动请教

楼主(2020-06-23):
这个机器本来是48V充电逆变在线一体机,可以逆变功率1600W长期运行,做工非常好,为了在户外用,把充电和逆变单独拆开用,便于携带小巧。充电机并一个电阻就能启动,逆变器启动专门有一块外置板加开关,启动控制是由LM258运放和NE555时基IC构成,三根线和逆变器连接,控制逆变器启停,分别标识GND、5、SYNH。当SYNH加载3V左右电压并且同时5上出现一个周期电压(上面有一个LED到地,启动闪烁),逆变器就启动,如果只在SYNH脚上加3v左右电压,5上没有周期电压,逆变器只是风扇转无输出。
现在请教:那个周期电压是个什么信号,怎样控制逆变器的,用万用表测那个变动电压在0.5V以下,周期大约1S。没有这个信号逆变器不会启动输出。一般的逆变器就是一个小船型开关控制启停的,这个是一个小开关控制这块外置板电源,然后外置板通过上述三根线控制逆变器启停。

网友:
兄弟,你的爱默生24/48--1200w电源改装成12输入能不能分享一下改装经验,谢谢

网友A(2021-03-17):
请问DMD33是只有2KVA容量的,还是有2KVA和1KVA的,要怎么区分呢?想收个来玩玩

楼主(2021-12-07):
引用 网友A:
请问DMD33是只有2KVA容量的,还是有2KVA和1KVA的,要怎么区分呢?想收个来玩玩 ...

看铭牌,有标识的

网友(2022-02-04):
这个可以并机提升功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铭牌,有标识的

请问楼主铭牌是在机箱外面那个吗?另外麻烦你看下dmd33模块上的物料编码是多少,我买了一台最大只能到1000w,过载就保护了

网友:
楼主找到脱机运行的方式没有?目测1000VA和2000VA内部都一样。应该是通过上位机或者监控器限制了功率输出。刚拿到这个机箱,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带控制板的机器,尾插N1脚有一个9V左右50Hz的正弦波信号才会输出,6.8V脚,实测有15.6V的电压。

网友C:
终于脱机运行。只需要一个18650电池,或者一个dc-DC,3-5V就能启动了。

楼主(2022-03-10):
引用 网友C:
终于脱机运行。只需要一个18650电池,或者一个dc-DC,3-5V就能启动了。

非常感谢大师,谢谢指教。请问负极接的哪个点位以及跨接线的点位?

网友(2022-04-28):
为什么我的也这样接了,还是没的220V输出,灯亮了,风扇有一点点转,还是没启动。

网友D(2022-06-16):
你好,这个逆变模块怎么能脱机启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逆变模块怎么能脱机启动呢

打赏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铭牌是在机箱外面那个吗?另外麻烦你看下dmd33模块上的物料编码是多少,我买了一台最大只能到100 ...

朋友 你的是怎么启动起来的  物流码都是一样的

网友E(2022-08-21):
是正弦波吗

网友:
DMD33E 1000VA和2000V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正弦波吗

正弘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