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一对百兆光纤收发器MC11B-20/MC11A-20到手拆

楼主(2020-06-23):
某宝70一对到手,先拆开看看
下面上图:

远观

近看,电源小头

电源适配器,五福零点四安

A身份

B身份

脱衣,各四颗钮扣,无防拆标贴

扯下...   铁衫

一个网络芯片IC+的IP102GA,一个光电芯片A09r1H

稳压芯片1117

电口/光口/3个指示灯

从下面向上看

背面冇都没有

塞子

收发管

奇怪的是A/B的电路完全一样,就连空焊盘也一样,难道是烧写的程序不同?
光纤还没布好,测试后再补上

网友:
这类收发器价格越来越低,质量也越来越次了。缩水最严重的归属电源,一般都是换好电源再去用,其次就是光模块。你这个比大路货要好一些。

网友:
区别就是光模块,单纤的收发器必须A/B成对使用。
因为光模块里面的双工器正好是相反的。
发送和接收用的是两个波长的光,一般是1310nm和1550nm

网友:
MC11B 、11A正好一对,这是透明的光电转换,没有程序,A和B两个激光管激光的波长不同。

网友A:
百兆?还不如直接拉网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兆?还不如直接拉网线呢

超过网线的传输距离你也拉网线?光缆拖上了以后随便换收发器就行!这做工算是不错的了!很多杂牌激光头都是用的二手的,电源更不用说,更烂!tp系的大部分都是那个小插头,换电源,上个光纤收发器的机架都要找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