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组装自行车电池

楼主(2020-06-23):
原车是48v 12ah 的电动车,半年电池就报废了,估计也就能放出6ah的电量了。
一直打算尝试一下磷酸铁锂,原因是安全,铁塔公司都批量采购的东西了,肯定值得信赖。
用百度也没有搜出什么有用的参考文章来,大概知道保护板还是要选的,均衡电流就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了,毕竟特斯拉的均衡电流也就100mA左右。

就在淘宝多看了几家,最后打算电池用国轩的,对于卖家说的全新B品电池,我是有点怀疑的。
最后选择的是32ah的电池,正好四块磷酸铁锂的大小和一块12ah的铅蓄电池相当,
选择32ah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容量最大也就这样,问题应该比同体积的小容量的质量好一些。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保护板最后选了便宜的带蓝牙的佳源,能调整参数,能随时看到电压就好了,也不值得配单独的库仑计,上三四百元的什么蚂蚁板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佳源的一个小缺点是用的小程序来管理,厂家跑路了,小程序应该就不能用了。

上几张电池的图片,收到的包装挺严实的,肯定会不容易摔坏:

每个容量都是超过32ah的

大小和原来的铅酸电池差不多

所有的电池都包了青稞纸,那个蓝色的是佳源的保护板,40A的;

用了16a的电阻丝放电,都烧红了

放电终了的时候,电压差值达到136mV

充满电后,电压差值达到130mV

发现是第8块的内阻可能略高一些,在10A放电你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电池的电压比别的高30mV左右。

在其他的容量百分比上,静置的时候电压还是很均衡的,从来没有超过10mV,基本上都是1mV的时候多。

后来用了几次,发现32ah这个容量有点大,骑行1公里大概掉1%的点,带人的话大概掉1.5%的电。

听说有的劣质磷酸铁锂电池在充到100%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问题,所以特地把满充的电压从3.65v设置为3.39v,估计能有90%的电量吧。

最后放一张美女大白兔镇楼

网友A:
不建议磷酸铁锂~~~各项性能用下来不如18650

网友B:
电池+保护板多少钱买的?
个人用用的话大单体还不错, 等待楼主使用一年后的结果。
不知道单体支持多大额定电流放电?

网友C:
我用的21700的4并14串,还没组装完。懒啊你的电池是点焊的吗,还是直接电烙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多少钱买的?
个人用用的话大单体还不错, 等待楼主使用一年后的结果。
不知道单体支持多大额定 ...

这个是32ah的,磷酸铁锂有放电曲线 2c或3c放电都没有问题啊。
我骑车的时候观察了一下,通常也就5~10A放电,上坡最多20A放电,都没有达到1c放电。电池900,保护板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1700的4并14串,还没组装完。懒啊你的电池是点焊的吗,还是直接电烙铁啊。
...

150w烙铁直接焊的,没条件上点焊,都没有舍得买内阻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1700的4并14串,还没组装完。懒啊你的电池是点焊的吗,还是直接电烙铁啊。
...

我做过21700 5并20串,朋友已经用了半年多了,还不错

网友D:
佳源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网友E:
装个太阳能板能充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佳源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被动的,电流号称有80mA,未验证;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电池在放电的时候很均衡的,不用主动均衡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太阳能板能充电不?

肯定可以的啊,你得上100W的太阳能板吧,关键在于和太阳能配套的充电器,而不是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磷酸铁锂~~~各项性能用下来不如18650

铁锂主打安全和大倍率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铁锂主打安全和大倍率放电

新的时候放电是大,半年以后试试  死绵死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多少钱买的?
个人用用的话大单体还不错, 等待楼主使用一年后的结果。
不知道单体支持多大额定 ...

一年哪够看啊,我的小牛三元电池马上5年了,衰减也不是很明显。
磷酸铁锂A品的话,循环寿命至少比三元多1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2ah的,磷酸铁锂有放电曲线 2c或3c放电都没有问题啊。
我骑车的时候观察了一下,通常也就5~10A放电 ...

价格个人觉得不贵
但是没用过磷酸铁锂,不知道这种电池内阻衰减的速度如何,希望楼主以后不定时更新并@我,谢谢。

网友G:
我姐一部小电驴没用也是48V12A,想拿来骑就放楼下就是充电麻烦,想和楼主一样铁锂组个10A左右可以拿楼上充电,在想买成品还是自己搞好,不知哪一种好

网友H:
楼主 这保护板用的怎么样?我原来买的没有显示比较麻烦。如果这个好用的话买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这保护板用的怎么样?我原来买的没有显示比较麻烦。如果这个好用的话买块来 ...

我觉得还可以,有蓝牙连接,前面贴了那么多的小程序截图。
本来打算买一个不带蓝牙的保护板,外接库仑计,然而保护板+库仑计也不便宜;
并且没必要每时每刻都看库仑计,有个蓝牙足够了。
也能够通过蓝牙设置充电参数,我现在设置充电到90%左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姐一部小电驴没用也是48V12A,想拿来骑就放楼下就是充电麻烦,想和楼主一样铁锂组个10A左右可以拿楼上充 ...

这个你还是买成品吧。
DIY自己不怕麻烦,帮别人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可以,有蓝牙连接,前面贴了那么多的小程序截图。
本来打算买一个不带蓝牙的保护板,外接库仑计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