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板 想知道这玩意用多少伏电压

楼主(2020-06-23):
想知道这玩意用多少伏电压

网友:
安鑫家有一款灯板和这个类似。是8——85V的。不知道实质上一样否?也可以加直流慢调看电压需要多少。

网友:
带驱动的 一般14~二三十V 看IC耐压

网友A:
带驱动的,4S灯珠,这种驱动方案学名叫过渡电压驱动,电源一般都是12V左右(也有可能是24V),保险起见用12V电压试

网友:
100v的电容  就知道耐压多少了  电动车用的大概36-72通用

网友:
还是查电路,否则用可调直流电源试。

网友:
这应该是电动车的吧,电容耐压高,80v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查一下U1资料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用XL6009升降压板和两线电压表头,慢慢加电压就知道,仿流明灯珠不错,支持电烙铁焊接加导热硅脂,可以不用回流焊适合家里组装。

网友:
俩俩并联,俩俩串联,可以适合7-70V,大部分电动车的车灯都可以代替

楼主:
试过了,12v的直流电源就能用

网友:
5伏开始供电,步进1伏,直到灯稳定亮起,电流最小,亮度最高,就是这个灯的工作电压

网友:
车灯板,看IC规格,4灯的,应该是24~72V的,有些可以到80V

网友:
试过了,8V-85V的

网友(2020-07-25):
引用 网友A:
带驱动的,4S灯珠,这种驱动方案学名叫过渡电压驱动,电源一般都是12V左右(也有可能是24V),保险起见用12 ...

自动升降压驱动?

网友(2024-02-18):
12v应该只是点亮,不是额定电压

网友:
12V已点亮,不过思想还是给一个:
1:从实践入手:看4个灯是否串?用可调电源限流100MA,先用10V慢慢加上去,一般12V,能点4个灯。
2:从理论入手:查下这个IC是升压还是降压?如果是降压,再配100V的电容,应该是能用高压的,如果是升压IC,那就是3.6V,5V,来试。
全部限流就好,

网友:
四窜的应该是12V的。

网友(2024-04-04):
电动车用的,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