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第一次玩擎泰SK6221,做个32G SLC优盘!

楼主(2020-06-23):
以前帮坛友合体U盘坛友送了一块sean版主设计的SK6221板子,见上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134&extra=

虽然样子有点惨不忍睹,但在简单修整后,发现板子问题不大。

因为没玩过这个板子,还曾求助过关于该板子的一些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281&extra=

今天再拿出来研究研究,做个U盘。

先说一下上一贴求助的结果,板子焊盘上的R7和R8默认是空的,我看板子焊盘像是动过,以为原来的电阻掉了。

对比了一下正常板子,发现只少了个C10,找个尺寸合适的补上就OK了。

手里有买的JS29F16B08HCND1,34nm 16G SLC,好像和SK6221挺配的,那就用他了。

焊接过程略……

开卡时有个地方需要注意:

默认会出2个闪存型号,要选第二个带DDR的,选第一个会提示错误。

另外找到了另一个之前遇到的问题的答案,就是,SK6221不焊闪存的情况下,插电脑能认主控,但LED不亮,焊上闪存之后,才会亮。

主控面焊了第一个颗粒,暖暖的黄色LED灯已经亮起。

开出来跑个分

单贴写95左右,读105,基本是这个颗粒的极限了吧?

接下来双贴

双贴量产成功,下面跑分。

写179,读186,不错的速度,4K 零点几,就不测了。

成品图

装壳:

完工,撒花!

网友A:
这个颗粒耐操吗?西装大佬好像好多slc的都是这个颗粒

网友B:
为毛我只喜欢USB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耐操吗?西装大佬好像好多slc的都是这个颗粒

因为这个颗粒好买,方老板家长期有货。
SLC颗粒寿命怎么也比MLC,TLC寿命长吧。
我拿到的这个颗粒坏块都不算多,个别0坏块的,双贴上3260,有时能产出33-3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我只喜欢USB2.0的???

看来大胸弟有2.0情节哦

网友:
SK已经退出UFD主控芯片领域,SK6221算是绝版了。

SK一些特色功能,SMI是强有力的替代者。

网友C:
这么多的SLC为何不用在SSD,是成本问题还是控制板、方案少。

网友:
厉害 给西装大佬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的SLC为何不用在SSD,是成本问题还是控制板、方案少。

1、首先是成本问题,愿意消费SLC SSD的客户实在太少,我做了块128G的SLC SSD,300块钱挂闲鱼一个月没卖出去。别说SLC,MLC的ssd也未必好卖。市场更认可的其实是价格,58xt配TLC,128G的价格控制在100以内,很多人买。
2、JS29F16B08HCND1这个颗粒,我曾经上过46en,结果没开出来,不知道是不支持还是其它原因。像2244LT或2244G这些个sata2主控倒是铁定支持,但做出来速度没法看,也没人买账。
3、SLC的颗粒,毕竟都是些老制程,对应的主控也是些老主控,性能也比较有限,所以不太被人接受。当然也有个别的SLC颗粒配合合适的主控,速度也爆裂,比如nw435(M73A)配46en等,后期还有个SLC制程应该是M84C,速度更屌炸天,但颗粒不好找。
4、其实从实用性的角度上讲,MLC的固态用做系统盘,已经绰绰有余,靠谱的TLC固态都一样用。

网友C:
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
在我看来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性能,然后才是价格。毕竟数据比什么都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
在我看来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性能,然后才是价格。毕竟数据比什么都重要。 ...

是的,数据无价。

重要数据,还是多做备份吧,这才是王道,没有绝对安全的存储介质。

网友:
第一图惨不忍睹,洗完还是蛮好看的

网友:
6221、902e+HCND1速度都不错,板子只有二手的还死贵,只好用3260AD板组了,就是读写速度不如前两个,撕逼鱼挂了好久才出掉

网友(2020-09-02):
看你挂闲鱼上,我就拍了,哈哈

网友D:
还有6-7个SK6221写保护板子回头也做了出掉 压手上收藏也没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6-7个SK6221写保护板子回头也做了出掉 压手上收藏也没什么意思了

板子有意向卖不?有意要2个

网友(2021-12-11):
便宜果然没好货      就像我现在做的的打印机转写辊 材料换国产的 怎么调配方 数据都达不到要求   ,进口材料就是好用  物性稳定 电阻 硬度 泡孔 。 一年实验 十几手料。 把人干的都没信心做

网友:
直接双贴HCND1会 CE ERROR?

网友(2024-06-26):
多年前买过S版的这个U盘,,,也是这个忒片双贴,SK6221,,,300大元一个,,,这么多年了,

网友:
有段时间想学做u盘。。。按老坛上的量产教程,结果不支持焊上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