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7107表头DIY电压档和毫欧档二合一成功

楼主(2020-06-23):
      之前看了大师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3431决定diy个电压表玩玩,打板后撸元件电压表是做成功了,但是是固定20V量程,不太好用,查资料后发现可以改量程,改小数点等,就想搞成像万用表那样的多量程。继续撸了盒子,开关和电压档的4个0.1%精度电阻,毫欧表的1欧也是0.1%精度的。
      不会用EDA画电路图,就根据原始20V量程电路,用Windows自带画图工具在原图上修改,下面是参考图

      原始20V量程电路

     多量程电压表参考这个图

      毫欧表参考图

毫欧档,开关拨到左边
0.1欧1%线绕电阻

0.2欧1%线绕电阻

1欧1%金属膜电阻

电压档,开关拨到右边
测锂电池电压20V档

适配器电压20V档

适配器电压200V档

适配器电压2000V档,显示16V估计不太准

最后来张档位切换开关,在左边没拍到

网友:
你开心就好

网友A:
强烈支持捡砖头盖房子系列的骚操作,很多时候就是图个折腾的乐趣

第一图里的红黑表笔,怎么看怎么像注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捡砖头盖房子系列的骚操作,很多时候就是图个折腾的乐趣

第一图里的红黑表笔,怎么看怎么像 ...

玩具表,炮灰级,
示意图,注射器,
九块九,撸一个,
不费力,倒找钱。
滴爱歪,更有趣。

网友:
毫欧档外接一个电阻把那个小数点点亮比较好看

楼主:
感觉既然是毫欧表,就干脆一个小数点都不要,1999毫欧就显示1999,各凭喜好

网友B:
电压档取样电阻阻值太小,电阻功率要选很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档取样电阻阻值太小,电阻功率要选很大才行

四个电阻应该用9M,900K,90K,10K的。但是9M的电阻要1.5大洋一个,只好改了分压电阻,实际测350V以上基本用不到。1M欧承受350V以下的没问题

网友C:
我diy的那个毫欧表,尾数跳,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diy的那个毫欧表,尾数跳,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也有点跳动,100毫欧的99到100跳,200毫欧的198到199     四到5秒跳一次1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diy的那个毫欧表,尾数跳,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四秒跳一下,1个字波动

网友:
这数码管太沧桑了

网友(2021-03-21):
引用 楼主:
四秒跳一下,1个字波动

找到问题所在了,com没接gnd,连上之后,稳如老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