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多功能转接座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6-23):
若测量散装的贴片电阻需使用这个转接座,说明书文字没说,图示也不明了。比划半天,也不知插哪两个孔是正确的。平时测量,黑表笔要插COM孔,这个座的插脚怎么这么宽,请教一下用过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就是插在V+孔和mA孔之间,mA孔和GND孔之间只有1颗1Ω电阻和500mA保险,总分布电阻只有不到2Ω

网友:
你这表是什么型号?这是UT61X用的,2---4孔。

网友:
看电路图你就明白了, 在电容档二极管当  电阻等档位,mA孔和com是通过转盘短接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些档位用mA孔和com孔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