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松下7420充电器EZ0L20

楼主(2020-06-23):
最近慢慢的凑齐了一套松下7420电动起子,有次偶然在咸鱼收到把7420,带电池成色很不错。当时卖家说7420的开关有问题,换向器断了,所以价格不高,到手后拆开看了下,是开关换向杆断了,正好和以前收的洋垃圾7441的开关匹配,就是开关接线顺序不同,就换上了,重接了线,完美复活。再后来又收了个原充,全新没用过,之前充电用自制的充电座,USB口的就是充的慢些。因为原充充电快但标识110V的,不敢直插220V,用变压器转接的,总是不方便想着拆开看看能改不?拆开看了下总觉得这是宽电压设计的,220V因该也能上,试充了后一切正常,应该没问题。放图大家点评下,直插会有问题不?

后面收了个棍子批的箱子,改了一下感觉还行。

网友A:
EZ0L20充电器前级电容是400V82uF,蓝色471压敏电阻,这样都符合220V宽压标准;唯一有问题的电源稳压问题,这儿需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Z0L20充电器前级电容是400V82uF,蓝色471压敏电阻,这样都符合220V宽压标准;唯一有问题的电源稳压问题, ...

这可难搞了,目前将就着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是宽电压的,放心用我也有一个,用220好几年了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是宽电压的,放心用我也有一个,用220好几年了没事

那就好,就怕哪天用着就坏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很高档啊,果然是好货精品了

网友(2020-11-08):
老板这套7420 成色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3-07-01):
引用 网友A:
EZ0L20充电器前级电容是400V82uF,蓝色471压敏电阻,这样都符合220V宽压标准;唯一有问题的电源稳压问题, ...

具体改哪个部位我也有个同型号的不敢插220V

网友:
2023年生产的松下EZ0L20充电器还是Made in china,不过生产商已经换了。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插220v?

网友:
连电批也是松下的,都是好东东

网友:
国产工具的精品少,所以国外工具大行其道

网友:
一般现在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比较宽100-240v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个充电器很高档啊,果然是好货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