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usb2.0HUB

楼主(2020-06-24):
usb2.0的 一分四

mini usb接口 老了点不过2.0的还行

usb 一面两个

很好拆开 主板有晶振电容

主控面

主控型号
这个hub做工还可以虽说是2.0但接个鼠标键盘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属于勉强能用系列产品

网友:
做工算垃圾了!!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算是不错了

网友:
最大的问题拷贝文件一半经常出错,至少换USB3等好点的分线器,零几年在附近装机市场里,见到过更简单没芯片的,不支持数据只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