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形同虚设?】我居然用自己照片解开了屏锁。。。

楼主(2020-06-24):
人脸识别到了现在,安全性应该较高了。防止照片欺骗一般通过:1.活体检测;2.眨眼等动作

我测试了华为的最新旗舰机型P40,眨眼是不需要的。真要搞,做个眨眼乃至抬头低头的GIF也不难。但P40系列前置摄像头2个,其中之一是红外线热成像。人类面部温度约36度,发射率95%。故对应某种红外波长,据此用于检测活人,而非照片或者模型。

可我电脑打开一张大头照,用手机面对。解锁成功率当然很低,但在距离20cm的某个角度,居然屡试不爽!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了此时电脑LCD温度,约32-33度。

大家不妨试一下。

真要防呢,可以再像某些人脸认证流程一样,随机要求眨眼、抬头、低头。这样除非你弄出一个类肤质3D模型人脸才OK。可是手机解锁图的是方便,秒开才有好的体验。否则宁可输密码。所以手机厂商是不可能这么弄的。

如果你安全要求高(其实也矛盾,注重安全的人,手机也看得很牢的),还是取消人脸解锁把。保留人脸亮屏即可。

网友A:
没看到开启面部识别解锁的协议码
里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将会降低安全性
并要求你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开启面部识别解锁的协议码
里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将会降低安全性
并要求你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

嗯嗯,没留意。不过我对它是怀疑的,否则不会去试。指纹早期也脆弱,打印在纸上居然比做个硅胶指模还容易解;现在略好,还加了超声和活体检测。但和人脸一样,总归还是混合密码最安全